有没有人知道这块LCD片子怎么使用

楼主(2015-09-18):
这是这块LCD

这是这块LCD
这是LCD

这是他的十二个引脚 其中12345直接接单片机

这是他的十二个引脚 其中12345直接接单片机

这是它的十二个引脚 其中12345直接接单片机 也没有搜到资料和例程 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看着像12864的串口屏吧,这种软排线特殊接口的液晶比较难接线,楼主可以去百度一下串口屏的相关资料来看看接口是否有相似的。你这样上图不上型号我也没法确定的!

网友B:
跟我做的U盾的LCD挺像:
U盾GPS万年历兼谈STC EEPROM的使用 - 51单片机 单片机论坛
http://www.51hei.com/bbs/dpj-36379-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做的U盾的LCD挺像:
U盾GPS万年历兼谈STC EEPROM的使用 - 51单片机 单片机论坛
http://www.51hei.c ...

的确很像  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的确很像  我研究一下

那些写进去的命令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相应的数据手册啊

网友C:
有接口还不行,因为还需要同步时钟的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接口还不行,因为还需要同步时钟的时序图~

找不到啊

网友C:
那确实木有办法搞定了,因为他需要同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