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DH11+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15-09-18):
/************************************************
项  目:温、湿度测量程序
单片机:STC12C5A60S2
传感器:DHT11
日  期:2015.04.09
************************************************/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o = P2^0;                        //定义数据端口

uchar data_byte;                //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RH,RL,TH,TL;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显示段码值0~9
uchar  TempData[5];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45);
                delayus(245);
        }
}
/******************** DHT11测试模块**********************/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io=1;
        delayus(10);
        io=0;
        delayms(30);                //10~60之间
        io=1;
        delayus(100);                //关键时间:35-250之间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eceive_byte()
{
        uchar i,temp,count;
        for(i=0;i<8;i++)
        {
                count=2;
                while((!io)&&count++)
                temp=0;
                delayus(150);                                //关键时间:10~23之间
                if(io==1)temp=1;
                count=2;
                while((io)&&count++);
                if(count==1)break;
                data_byte<<=1;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接收数据************************/

void receive()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
        uchar count;

        start();                                        //开始信号
        io=1;
        if(!io)                                                //读取DHT11响应信号
        {
                count=2;
                while((!io)&&count++);        //DHT11高电平80us是否结束
                count=2;
                while((io)&&count++);
                R_H=receive_byte();
                R_L=receive_byte();
                T_H=receive_byte();
                T_L=receive_byte();
                check=receive_byte();

                io=0;
                   delayms(1);                                //拉低延时
                io=1;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
                                                        显示子函数
**********************************************************************/
void display()
{
          P2=0xef;
        P0=TempData[0];
        delayms(20);
        P2=0xff;

        P2=0xdf;
        P0=TempData[1];
        delayms(20);
        P2=0xff;

        P2=0xbf;
        P0=TempData[2];
        delayms(20);
        P2=0xff;

        P2=0x7f;
        P0=TempData[3];
        delayms(20);
        P2=0xff;
}

/*******************************************************************
                                               定时器初始化子函数
*******************************************************************/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 |= 0x01;                          //定义定时器T0,工作方式1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50ms

        ET0=1;
        TR0=1;
        EA = 1;                                //开总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M0=0xFF;                                                //定义P0口为推挽输出 1111 1111
//        P2M0=0xF0;                                                //定义P2.4 ~ P2.7口为推挽输出  1111 0000

        InitTimer();

        delayms(10);

        while(1)
        {

                receive();

                TempData[0]=DuanMa[RH/10];
                TempData[1]=DuanMa[RH%10];

                TempData[2]=DuanMa[TH/10];
                TempData[3]=DuanMa[TH%10];

                delayms(20);
                display();
        }
}

/***********************************************************************
                                                定时器T1中断子函数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uchar ms;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ms++;                                                //ms++
        if(ms==50)                                         //如果等于10*500us=5ms
        {
                ms=0;                                        //ms清0
        }
//        display();                                //调用显示子函数
}

网友A:
能问下你有STC12C5A60S2芯片的封装吗?如果有stc库最好了,谢谢。

网友B:
请问楼主:资料是你自己写的吗?还是哪里的?

楼主:
芯片封装可在protel99se或AD2004、AD6.9等电路软件库制作。
资料来源为参考厂家及网上的相关资料,自已改动后编写的。

网友C(2016-05-25):
有hex文件么

网友D(2017-10-14):
我想请教一下我准备做晾衣架,问下在这里加个光敏来控制光度,然后还有按键来控制晾衣架自动的开关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