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能在1602上解码,但是改成用来遥控LED灯的亮咩的时候就不行了

楼主(2015-09-1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void delay1(int ms);
void beep();
void led();
sbit IRIN = P3^3;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BEEP = P1^5;         //蜂鸣器驱动线
sbit RELAY= P1^4;         //继电器驱动线

uchar IRCOM[7];

sbit LCD_RS = P2^6;
sbit LCD_RW = P2^5;
sbit LCD_EN = P2^7;
sbit led1= P1^0;

uchar code  cdis1[ ] = {" Red Control "};
uchar code  cdis2[ ] = {"  IR-CODE: --H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 cmd = ((cmd&0x01)<<7)|((cmd&0x02)<<5)|((cmd&0x04)<<3)|((cmd&0x08)<<1)|((cmd&0x10)>>1)|((cmd&0x20)>>3)|((cmd&0x40)>>5)|((cmd&0x80)>>7);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        dat = ((dat&0x01)<<7)|((dat&0x02)<<5)|((dat&0x04)<<3)|((dat&0x08)<<1)|((dat&0x10)>>1)|((dat&0x20)>>3)|((dat&0x40)>>5)|((dat&0x80)>>7);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15);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main()
{
   uchar m;

    IRIN=1;                    //I/O口初始化
    BEEP=1;
    RELAY=1;
        led1=0;

    delay1(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1[m]);
       m++;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2[m] != '\0')
     {
       lcd_wdat(cdis2[m]);      //显示字符
       m++;
     }

//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T1=1;
EX1=1;
EA=1;

   while(1)        ;

} //end main
/**********************************************************/
void IR_IN() interrupt 2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EX1 = 0;
         delay(15);
         if (IRIN==1)
     { EX1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 (N>=30)
         { EX1=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 EX1=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else
          IRCOM[6]=IRCOM[6]+0x30;

     lcd_pos(0x4b);
     lcd_wdat(IRCOM[6]);        //第一位数显示
     lcd_pos(0x4c);
     lcd_wdat(IRCOM[5]);        //第二位数显示

     beep();
     EX1 = 1;

}

void led()
{

                  if(IRCOM[5]=6&&IRCOM[1]==1) {led1=0;}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4);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void delay1(int ms)
{
unsigned char y;
  while(ms--)
{
  for(y = 0; y<250; 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楼主:
1602上显示遥控“0”的键码值是16H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求大侠指导一下,毕设剩下红外了,跪求

网友A:
这个是修改前的程序还是修改后的程序

网友B:
if(IRCOM[5]=6&&IRCOM[1]==1) {led1=0;}
应该是IRCOM[5]==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IRCOM[5]=6&&IRCOM[1]==1) {led1=0;}
应该是IRCOM[5]==6吧?

对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修改前的程序还是修改后的程序

回老师,修改后的,但是led()没加进去,试过加进去,不能控制,所以想问论坛里的师兄修改后再加进去调试

网友C:
红外可以解出码值对吧,用解出的码值去控制继电器不就行啦,switch(IRCOM[2]){case 码值:RELAY= 0;}放在大循环里。试试

网友C:
楼主的程序我加上了控制LED的正确函数。加上三极管就可以控制继电器驱动电器。
/***********************************************
        功能:万能红外遥控器解码并用数码管显示。
                        只显示键值码.根据键值控制LED
                        加上三极管就可以控制继电器
        红外接收头的输出接外部中断1.  P3.3
        晶振:11.0592M
        单片机:STC12C5A60S2
        作者 :苏义江改编自51黑论坛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0^7;
sbit wela=P0^6;
sbit fmq=P1^7;
sbit  IR=P3^3;
//共阳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
                                0xa1,0x86,0x8e,0x89};
//共阴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uchar f;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u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uchar show[2]={0,0};
unsigned long m,Tc;
unsigned char IrOK;

void delay(uchar i)//延时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显示函数
{
   P2=table[show[0]];
   dula=1;
   dula=0;
        P2=0xff;

   wela=0;
   P2=0xfe;
   wela=1;
   wela=0;
   delay(5);

   P2=table[show[1]];
   dula=1;
   dula=0;
        P2=0xff;

   P2=0xfd;
   wela=1;
   wela=0;
   delay(5);
}

//外部中断1解码程序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fmq=0;    //蜂鸣器响
        Tc=TH0*256+TL0;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键值码和反码相同
               {
           IrOK=1; //正确至1
                    }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准备读下一码
   }
        fmq=1; //蜂鸣器关,如果嫌吵,可删掉此行和上面对应的开喇叭那一行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int  a;
         m=0;
    f=0;
        EA=1;
        IT1=1;
        EX1=1;
    TMOD=0x11;
    TH0=0;TL0=0;
    TR0=1;
         while(1)
        {

       if(IrOK==1)
                  {
                      show[1]=I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show[0]=Im[2] >> 4;
           IrOK=0;
                  }
           for(a=100;a>0;a--)
          {
                            display();
                     }
                switch(Im[2])
                {
                        case 0x1b:P0=0XFE;break;
                        case 0x18:P0=0XFd;break;
                        case 0x17:P0=0XFb;break;
                        case 0x16:P0=0XF7;break;
                        case 0x15:P0=0Xef;break;
                        case 0x14:P0=0Xdf;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
        }
}

网友D(2015-12-21):
引用 楼主:
1602上显示遥控“0”的键码值是16H

我的怎么是 :1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