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温度+程序

楼主(2015-09-20):
电路图

电路图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intrins.h>
/*-----------------------------------接口定义-------------------------------------*/
sbit vcc1=P3^1;
sbit vcc2=P3^4;
sbit vcc3=P3^5;
sbit vcc4=P1^1;

sbit LEDa=P3^2;
sbit LEDb=P1^0;
sbit LEDc=P1^3;
sbit LEDd=P1^5;
sbit LEDe=P1^6;
sbit LEDf=P3^3;
sbit LEDg=P1^2;
sbit LEDp=P1^4;

sbit key=P3^7;
sbit beep=P3^0;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menu;
unsigned char code num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sec,min,hour,T_time;
bit p_sw;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 (i = 0; i < 12; i++);
        }
}
/*----------------------------------数码管驱动函数----------------------------------*/
void displayoff (void)
{
        vcc1=0;
        vcc2=0;
        vcc3=0;
        vcc4=0;

        LEDa=1;
        LEDb=1;
        LEDc=1;
        LEDd=1;
        LEDe=1;
        LEDf=1;
        LEDg=1;
        LEDp=1;

//        delayms(1);
}
/***********************************************************************************/
void bit1 (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
        i=d&0x01;
        if (i==0x01){
                vcc1=1;LEDa=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02;
        if (i==0x02){
                vcc1=1;LEDb=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04;
        if (i==0x04){
                vcc1=1;LEDc=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08;
        if (i==0x08){
                vcc1=1;LEDd=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10;
        if (i==0x10){
                vcc1=1;LEDe=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20;
        if (i==0x20){
                vcc1=1;LEDf=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40;
        if (i==0x40){
                vcc1=1;LEDg=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80;
        if (i==0x80){
                vcc1=1;LEDp=0;}delayms(15);displayoff();
}
/***********************************************************************************/
void bit2 (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
        i=d&0x01;
        if (i==0x01){
                vcc2=1;LEDa=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02;
        if (i==0x02){
                vcc2=1;LEDb=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04;
        if (i==0x04){
                vcc2=1;LEDc=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08;
        if (i==0x08){
                vcc2=1;LEDd=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10;
        if (i==0x10){
                vcc2=1;LEDe=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20;
        if (i==0x20){
                vcc2=1;LEDf=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40;
        if (i==0x40){
                vcc2=1;LEDg=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80;
        if (i==0x80){
                vcc2=1;LEDp=0;}delayms(15);displayoff();
}
/***********************************************************************************/
void bit3 (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
        i=d&0x01;
        if (i==0x01){
                vcc3=1;LEDa=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02;
        if (i==0x02){
                vcc3=1;LEDb=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04;
        if (i==0x04){
                vcc3=1;LEDc=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08;
        if (i==0x08){
                vcc3=1;LEDd=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10;
        if (i==0x10){
                vcc3=1;LEDe=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20;
        if (i==0x20){
                vcc3=1;LEDf=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40;
        if (i==0x40){
                vcc3=1;LEDg=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80;
        if (i==0x80){
                vcc3=1;LEDp=0;}delayms(15);displayoff();
}
/***********************************************************************************/
void bit4 (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
        i=d&0x01;
        if (i==0x01){
                vcc4=1;LEDa=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02;
        if (i==0x02){
                vcc4=1;LEDb=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04;
        if (i==0x04){
                vcc4=1;LEDc=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08;
        if (i==0x08){
                vcc4=1;LEDd=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10;
        if (i==0x10){
                vcc4=1;LEDe=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20;
        if (i==0x20){
                vcc4=1;LEDf=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40;
        if (i==0x40){
                vcc4=1;LEDg=0;}delayms(15);displayoff();
        i=d&0x80;
        if (i==0x80){
                vcc4=1;LEDp=0;}delayms(15);displayoff();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unsigned char d)
{
        switch (l)
        {
                case 1:
                        bit1(d);
                        break;
                case 2:
                        bit2(d);
                        break;
                case 3:
                        bit3(d);
                        break;
                case 4:
                        bit4(d);
                        break;
        }
}
/*--------------------------------A/D转换初始化函数--------------------------------*/
void read_init (unsigned char CHA)
{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40;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ms(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
/*-----------------------------------A/D读取函数-----------------------------------*/
unsigned char T_read (void){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2);          //返回A/D转换结果(8位)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j,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ahour,amin;
        bit        a_sw,a_temp;

        TMOD=0x01;//定时器工作方式1

        TH0=0x3C;//定时器初始产生50ms时基信号
        TL0=0xB0;//定时器初始产生50ms时基信号

        EA=1;//开总中断

        read_init(7);

        temperature=T_read();

        P1M0=0x80;
        P1M1=0x02;
        P3M0=0x00;
        P3M1=0x32;
/************************************************************************************/
        while(1)
        {
                if (ahour==hour&&amin==min&&sec==0&&a_sw&&a_temp&&menu!=2&&menu!=3&&menu!=7&&menu!=8)
                {
                        menu=9;
                }

                if (sec==1&&min==0&&menu!=9)
                {
                        beep=1;
                }
/*-----------------------------------菜单切换程序-----------------------------------*/
                if (menu==0)
                {
                        display(1,0x40);
                        display(2,0x40);
                        display(3,0x40+0x80);
                        display(4,0x40+0x80);

                        if (key==0)
                        {
                                temp++;
                                if (temp>10)
                                {
                                        temp=0;
                                        ET0=1;//开定时器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
                                        menu=1;
                                        while (key==0);
                                }
                        }
                }
/************************************************************************************/
                if (menu==1)
                {
                        if (hour<10)
                        {
                                display(1,0x00);
                        }
                        else
                        {
                                display(1,numtab[hour/10]);
                        }
                        display(2,numtab[hour%10]);
                        display(3,numtab[min/10]+(sec%2)*0x80);
                        display(4,numtab[min%10]+(sec%2)*0x80);

                        if (T_time>7)
                        {
                                menu=5;
                        }

                        if (key==0)
                        {
                                temp++;
                                T_time=0;
                                if (temp>150)
                                {
                                        temp=0;
                                        menu=2;
                                        while (key==0);
/*                                        {
                                                if (hour<10)
                                                {
                                                        display(1,0x00);
                                                }
                                                else
                                                {
                                                        display(1,numtab[hour/10]);
                                                }
                                                display(2,numtab[hour%10]);
                                                display(3,0x80);
                                                display(4,0x80);
                                        }                         */
                                }
                        }
                        if (key==1&&temp>10)
                        {
                                temp=0;
                                T_time=0;
                                menu=6;
                        }
                }
/************************************************************************************/
                if (menu==2)
                {
                        if (hour<10)
                        {
                                display(1,0x00);
                        }
                        else
                        {
                                display(1,numtab[hour/10]);
                        }
                        display(2,numtab[hour%10]);
                        display(3,0x80);
                        display(4,0x80);

                        if (key==0)
                        {
                                temp++;
                                if (temp>150)
                                {
                                        temp=0;
                                        menu=3;
                                        while (key==0);
/*                                        {
                                                display(3,numtab[min/10]+0x80);
                                                display(4,numtab[min%10]+0x80);
                                        }                                                                                  */
                                }
                        }
                        if (key==1&&temp>10)
                        {
                                temp=0;
                                hour++;
                                if (hour>23)
                                {
                                        hour=0;
                                }
                                sec=0;
                        }
                }
/************************************************************************************/
                if (menu==3)
                {
                        display(3,numtab[min/10]+0x80);
                        display(4,numtab[min%10]+0x80);

                        if (key==0)
                        {
                                temp++;
                                if (temp>150)
                                {
                                        temp=0;
                                        menu=4;
                                        while (key==0);
/*                                        {
                                                if (hour<10)
                                                {
                                                        display(1,0x00);
                                                }
                                                else
                                                {
                                                        display(1,numtab[hour/10]);
                                                }
                                                display(2,numtab[hour%10]);
                                                display(3,numtab[min/10]+(sec%2)*0x80);
                                                display(4,numtab[min%10]+(sec%2)*0x80);
                                        }                                                  */
                                }
                        }
                        if (key==1&&temp>10)
                        {
                                temp=0;
                                min++;
                                if (min>59)
                                {
                                        min=0;
                                }
                                sec=0;
                        }
                }
/************************************************************************************/
                if (menu==4)
                {
                        if (p_sw)
                        {
                                display(1,0x73);
                                display(2,0x00);
                                display(3,0x3f);
                                display(4,0x37);
                        }
                        else
                           {
                                display(1,0x73);
                                display(2,0x3f);
                                display(3,0x71);
                                display(4,0x71);
                        }

                        if (key==0)
                        {
                                temp++;
                                if (temp>150)
                                {
                                        temp=0;
                                        menu=1;
                                        while (key==0);
                                }
                        }
                        if (key==1&&temp>10)
                        {
                                temp=0;
                                p_sw=~p_sw;
                        }
                }
/************************************************************************************/
                if (menu==5)
                {
                        if (T_time>9)
                        {
                                T_time=0;
                                menu=1;
                        }
                        if (sec%2)
                        {
                                temperature=T_read();
                        }
                        if (temperature<10)
                        {
                                display(1,0x00);
                        }
                        else
                        {
                                display(1,numtab[temperature/10]);
                        }
                        display(2,numtab[temperature%10]);
                        display(3,0xD8);

                        while(key==0)
                        {
                                if (sec%2)
                                {
                                        temperature=T_read();
                                }
                                if (temperature<10)
                                {
                                        display(1,0x00);
                                }
                                else
                                {
                                        display(1,numtab[temperature/10]);
                                }
                                display(2,numtab[temperature%10]);
                                display(3,0xD8);
                        }
                }
/************************************************************************************/
                if (menu==6)
                {
                        if (T_time>2)
                        {
                                T_time=0;
                                menu=1;
                        }
                        if (key==0)
                        {
                                T_time=0;
                        }

                        if (a_temp)
                        {
                                if (ahour<10)
                                {
                                        display (1,0x00);
                                }
                                else
                                {
                                        display (1,numtab[ahour/10]);
                                }
                                display (2,numtab[ahour%10]);
                                display (3,numtab[amin/10]+0x80);
                                display (4,numtab[amin%10]+0x80);
                        }
                        else
                        {
                                display (1,0x40);
                                display (2,0x40);
                                display (3,0x40+0x80);
                                display (4,0x40+0x80);
                        }

                        if (key==0)
                        {
                                temp++;
                                if (temp>150)
                                {
                                        temp=0;
                                        a_temp=1;
                                        menu=7;
                                        while (key==0);
                                }
                        }

                        if (key==1&&temp>10)
                        {
                                temp=0;
                                a_sw=~a_sw;
                                if (a_sw)
                                {
                                        for (j=0;j<100;j++)
                                        {
                                                display (1,0x77);
                                                display (2,0x00);
                                                display (3,0x3f);
                                                display (4,0x37);
                                        }
                                }
                                else
                                   {
                                        for (j=0;j<100;j++)
                                        {
                                                display (1,0x77);
                                                display (2,0x3f);
                                                display (3,0x71);
                                                display (4,0x71);
                                        }
                                }
                        }
                }
/************************************************************************************/
                if (menu==7)
                {
                        if (ahour<10)
                        {
                                display (1,0x00);
                        }
                        else
                        {
                                display (1,numtab[ahour/10]);
                        }
                        display (2,numtab[ahour%10]);
                        display (3,0x80);
                        display (4,0x80);

                        if (key==0)
                        {
                                temp++;
                                if (temp>150)
                                {
                                        temp=0;
                                        menu=8;
                                        while (key==0);
                                }
                        }
                        if (key==1&&temp>10)
                        {
                                temp=0;
                                ahour++;
                                if (ahour>23)
                                {
                                        ahour=0;
                                }
                                a_sw=1;
                                a_temp=1;
                        }
                }
/************************************************************************************/
                if (menu==8)
                {
                        display (1,0x00);
                        display (2,0x00);
                        display (3,numtab[amin/10]+0x80);
                        display (4,numtab[amin%10]+0x80);

                if (key==0)
                {
                        temp++;
                        if (temp>150)
                        {
                                temp=0;
                                T_time=0;
                                menu=6;
                                while (key==0);
                        }
                }
                if (key==1&&temp>10)
                        {
                                temp=0;
                                amin++;
                                if (amin>59)
                                {
                                        amin=0;
                                }
                                a_sw=1;
                                a_temp=1;
                        }
                }
/************************************************************************************/
                if (menu==9)
                {
                        if (hour<10)
                        {
                                display (1,0x00);
                        }
                        else
                        {
                                display (1,numtab[hour/10]);
                        }
                        display (2,numtab[hour%10]);
                        display (3,numtab[min/10]+(sec%2)*0x80);
                        display (4,numtab[min%10]+(sec%2)*0x80);

                        beep=sec%2;

                        if (key==0)
                        {
                                temp++;
                                if (temp>10)
                                {
                                        temp=0;
                                        beep=1;
                                        T_time=0;
                                        menu=1;
                                        while (key==0);
                                }
                        }
                        if (sec==59)
                        {
                                beep=1;
                                menu=1;
                                T_time=0;
                        }
                }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_Routine(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count;
        TH0=0x3C;
        TL0=0xB0;
    count++;
        if (count==20)
        {
                count=0;
                sec++;
                T_time++;
                if (sec>59)
                {
                        sec=0;
                        min++;
                        if (min>59)
                        {
                                min=0;
                                hour++;
                                if (p_sw&&menu!=3)
                                {
                                        beep=0;
                                }
                                if (hour>23)
                                {
                                        hour=0;
                                }
                        }
                }
        }
}

时钟 温度 程序.zip

网友A:
楼主太给力了,我半夜都把楼主的程序看完了,不过还在消化中,不知道楼主有做成实物吗?有的话能分享几张图片不

网友B:
我靠,这样的扫描效益非常低,任何时刻只能点亮4位数码管其中之一的当中的一段,
也就是说一般4位数码管其中一位点亮的时间可以接近1/4,
现在变成了1/32.这样扫描时间长,数码管亮度低。
建议分开P1、P3两次赋值段码,8段一起处理之后,同时延时,这样每一段点亮的时间大大增加。
这样就需要两个数码段码表,分别用于P1、P3输出

网友C(2015-10-31):
学习一下程序,菜鸟一个需要参考例程

网友D:
不错的,仿真有点,,,

网友E:
要是有仿真图就好了

网友F(2016-12-13):
真的是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难题啊,感谢楼主

网友F:
楼主有仿真图没啊,我画出来有问题啊,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