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16的点阵,原理是什么?每个引脚的连接,求大神

楼主(2015-09-20):
单片机16*16的点阵,原理是什么?每个引脚的连接,求大神教教小白,最简单的操作

网友A:
我也再学这个

网友A:
我也没学懂,只知道用C4HC595芯片

网友B:
网上和论坛的教程很多多找找。

网友C:
用8*8的点阵为例子吧,16*16就是四个8*8,

点阵LED内部原理图如上所示,方框外侧的就是点阵LED的引脚号,左侧的8个引脚是接的内部LED的阳极,上侧的8个引脚接的是内部LED的阴极。从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的9脚如果是高电平,13脚是低电平的话,最左上角的那个LED小灯就会亮。一个数码管就是8个LED小灯,一个点阵是64个LED小灯。同样的道理,我们还可以把一个点阵理解成8个数码管。

网友D:
原理其实就是跟led小灯控制是一样的

网友E:
原理就是:假设高电平点亮LED,对应的像素为1, 相应的LED点亮。再看单片机输出引脚控制方式,8*8是不是用IO口组成的矩阵扫描方式?再转换十六进制进行从IO口输出相应的值来点亮或关闭相应的像素点即可。

网友F(2015-12-24):
有没有一些资料啊,咱们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