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库12864不能显示万年历问题

楼主(2015-09-20):
这里有两个无字库的12864显示万年历程序,是我下载别人的,仿真图是我自己的,我只需要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可是这两个程序都有错误,求大神帮我看看,帮我改下让它显示时间,拜托了,最近一直在看12864,可是一直不知道怎么让它显示我需要的内容

楼主:
求大神帮忙,我是个初学者

网友A:
12864的cs1 cs2控制不同,有高电平有效有低电平有效,只要引脚都接对了改一下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64的cs1 cs2控制不同,有高电平有效有低电平有效,只要引脚都接对了改一下这个试试,

引脚是没问题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写它显示,可不可以帮我改下程序仿真显示时间出来,仿真图都画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脚是没问题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写它显示,可不可以帮我改下程序仿真显示时间出来,仿真图都画好的

大体看了一眼你的程序,两个程序的cs1 cs2都是高电平有效,改成低电平有效应该就好了,仿真都是低电平有效,,若是不想改可以在单片机和12864的cs信号中间加一个74hc04,找一下引脚定义,仿真图上接一个应该很容易的,一分钟就够了。。我的电脑配置垃圾,根本没装keil c51,实物接线的时候也是用74hc04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体看了一眼你的程序,两个程序的cs1 cs2都是高电平有效,改成低电平有效应该就好了,仿真都是低电平有 ...

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