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atile关键词在STC15F2K60S2中可以使用吗

楼主(2015-09-21):
volatile关键词在STC15F2K60S2中可以使用吗

网友A:
volatile,是c语言里面的一个修饰符,只要是支持c语言边一起的芯片都会支持的,楼主说的这个芯片也是支持

网友B:
volatile总是与优化有关,volatile的本意是“易变的”, 由于访问寄存器的速度要快过RAM,所以编译器一般都会作减少存取外部RAM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