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频谱原理图代码

楼主(2015-09-21):
    希望能帮到需要的朋友
代码和HEX文件

网友A(2016-01-17):
代码呢?怎么没看到楼主说的代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呢?怎么没看到楼主说的代码啊

在那呀,认真看看。

网友B:
有代码吗,给一份 8287183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代码吗,给一份 82871836@qq。com

直接下载啊,帖子下方有啊。

网友C(2016-03-27):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准备入手做呢

网友D(2016-05-10):
uchar HZ[]={2,3,4,5,6,8,10,13,16,19,21,23};                                          择需要显示哪些频段的列表

for(pt=0;pt<12;pt++)                                 //依次得出需要显示的每列数据
      {
                  tmp = dd[HZ[pt]].real;
                  tmp = (tmp/16);

                  if(tmp<1)                                          //这些比较值我是随便填了几个,有兴趣的自己研究选用合适数值
                        xyz=0;
                  else if(tmp<2)
                          xyz=1;
                  else if(tmp<4)
                          xyz=2;
                  else if(tmp<8)
                          xyz=3;
                  else if(tmp<16)
                          xyz=4;
                  else if(tmp<32)
                          xyz=5;
                  else if(tmp<64)
                          xyz=6;
                  else if(tmp<100)
                          xyz=7;
                  else if(tmp<150)
                          xyz=8;
                  else
                          xyz=9;

                  if(xyz>LED[pt])
                          LED[pt]=xyz;
          }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两段代码用在16*16点阵上,该如何修改??

网友E(2016-09-30):
烧写到液晶面显示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写到液晶面显示有吗?

不行的,液晶都要驱动的,要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