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点阵的贪吃蛇游戏设计-51单片机初学

楼主(2015-09-23):
基于点阵的贪吃蛇游戏设计

以上全部资料打包下载:

本题目要求设计一款贪吃蛇游戏,显示器采用8*8点阵,主控采用51单片机,如果开发板上有点阵可以直接在上面进行开发。
基本要求:
1、屏幕能够显示出一条蛇,并且能够通过按键控制其移动。
2、能够随机产生食物。
3、完成上面两个要求的前提下,实现完整的游戏功能。
提高:
1、实现难度选择功能。
2、加入关卡机制。
3、用链表或者队列这类高级数据结构来实现程序功能。

参考电路:
点阵:
实际元件中,点阵的封装不尽相同,因此需要测试出每个引脚的功能,以便正确连线。
注意,每个像素点的额定电压在3v左右,电压过大将会彻底损坏。
点阵的驱动方法和数码管一样,通过动态扫描来显示。驱动电路可以照搬数码管,也可以直接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不过显示亮度将会受到影响。

按键:
略。。

参考程序:
游戏的逻辑结构大体都差不多,主要考验大家和硬件结合的能力。

编程的过程中大家不可避免的会遇见很多困难,希望大家多多坚持,越过这道坎后相信大家的能力也会提升不少。最后祝大家编程愉快!

部分源码预览(完整版本请下载附件):
/*************8*8点阵  贪吃蛇   ***************.****/
/*****定义的坐标原点在左下角(0,0),右上角为(7,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 = P2^1;
sbit du = P2^0;
sbit CS88 = P2^2;//点阵使能

sbit up = P3^4;  //上。下。左。右
sbit down = P3^5;
sbit right = P3^7;
sbit left = P3^6;

sbit  k3 = P3^2;                   //外部中断0,k3用做暂停;

char y_table[]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char x_table[]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char x[21];
char y[21]; //存放蛇身 + 食物 行、列坐标

int addx,addy;  //相对位移偏移
uchar n;       //蛇长

void delay(uint i)           //毫秒
{
        uint j;
        for(;i>0;i--)
                for(j=110;j>0;j--);
}

/**************************************************************
                判断是否碰撞,是则返回1,否则返回0
**************************************************************/
int knock()
{        int k=0,i;
        if(x[1]>7||y[1]>7)k=1;                 //撞墙
        for(i=2;i<n;i++)
                if((x[1]==x[i])&(y[1]==y[i]))k=1;  //撞自己
        return k;
}

/**************************************************************
                显示
**************************************************************/
void display(uchar n,uchar speed)                        //利用speed控制速度,speed越小,速度越快
{
        int j;
        while(speed--)
        {
                for(j=0;j<n;j++)
                        {
                                du=1;                                                //消去鬼影
                                P0=0x00;
                                du=0;
                                P0=0xff;
                                CS88=1;
                                P0=0xff;
                                CS88=0;
                                P0=0x00;

                                du=1;
                                P0=y_table[y[j]];
                                du=0;
                                P0=0xff;
                                CS88=1;
                                P0=x_table[x[j]];
                                CS88=0;
                                P0=0x00;
                                delay(1);          //延时1毫秒
                                }
                        }
}

void pause_she() interrupt 0                   //暂停,独立按键k3
{
        int speed=100,j;
        while(speed--)
        {        for(j=0;j<n;j++)
                        {
                                du=1;                                                //消去鬼影
                                P0=0x00;
                                du=0;
                                P0=0xff;
                                CS88=1;
                                P0=0xff;
                                CS88=0;
                                P0=0x00;

                                du=1;
                                P0=y_table[y[j]];
                                du=0;
                                P0=0xff;
                                CS88=1;
                                P0=x_table[x[j]];
                                CS88=0;
                                P0=0x00;
                                delay(1);          //延时1毫秒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每50ms扫描一次按键
{
        ET0=0;                        //先关闭定时器0中断
        TR0=0;                        //关闭定时器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 ,扫描结束后再打开定时器0

                        if(!left)
                        {
                                addy=0;
                                addx=-1;
                         }
                        if(!right)
                        {
                                addy=0;
                                addx=1;
                        }
                        if(!up)
                        {
                                addx=0;
                                addy=1;
                        }
                        if(!down)
                        {
                                addx=0;
                                addy=-1;
                        }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main()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每50ms就申请中断一次
        EA=1;
        EX0=1;   //开外部中断0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 (1)         //主循环
        {

                        int speed=80;
                        int i,again;

                         du=0;   //关点阵的行,即y
                        we=0;   //关数码管
                        CS88=0;  //关点阵的列,即x

                        /*****初始化*****/
                        n=4;                        //蛇长为n-1,开始的时候蛇长为2
                        x[1]=3;
                        y[1]=6;                        //x[1],y[1],固定放置蛇头

                        x[2]=4;
                        y[2]=6;

                        x[3]=5;
                        y[3]=6;                //放置蛇尾

                        x[0]=2;
                        y[0]=2;         //放置果实

                        addx=0;addy=0;

                while(1)
                {
                        display(n,speed);         //显示
                           if(knock())
                        {
                                speed=80;
                                break;
                        }                          //判断碰撞
                if((x[0]==x[1]+addx)&(y[0]==y[1]+addy))         //是否吃东西
            {
                             n++;
                             if(n==21)
                            {
                                        speed=80;
                                         break;
                            }
                                do
                                {        x[0]=rand()%8;y[0]=rand()%8;//产生随机果实
                                        again=0;
                                        for(i=1;i<n;i++)                        //判断是否与蛇身重叠
                                        {        if((x[0]==x[i])&(y[0]==y[i]))
                                                again=1;  }
                                }while(again);                                        //若重叠则再次产生

           }
               for(i=n-1;i>1;i--)
                        {
                                x[i]=x[i-1];
                                y[i]=y[i-1];
                        }
                    x[1]=x[2]+addx;y[1]=y[2]+addy;                    //移动
                }
        }
}

网友A(2018-01-18):
厉害,拿到其他开发板上可以直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