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求助,if((P1IN&PushKey)==PushKey,这一句是什么意思这句不懂

楼主:
尤其是if((P1IN&PushKey)==PushKey,还有那个PushKey=P1IFG&(BIT5+BIT6+BIT7);这一句得出来的值是什么;?

网友A(2015-09-23):
PushKey=P1IFG&(BIT5+BIT6+BIT7)这句话的意思是PushKey=P1IFG&(1110 0000);用来判断P1.5,P1.6,P1.7是否有中断发生,如果有的话就是PushKey=1,下面一句就是当P1口为高电平的时候表示按键没有被按下。P1为低电平时才算检测到了按键按下。

网友B:
呵呵  有段时间没看见你发言了啊   忙啥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