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段计脉冲的程序

楼主(2015-09-24):
哪位大神可以帮我改下程序,设一个变量ss,让单片机每计64个脉冲,ss 加 0.01,然后显示 ss 的值 (下面的这段程序是计脉冲个数然后显示脉冲数,计满256个后又从0开始计,不懂,显示屏是12864)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0T1_init()
{
        EA=1;      //全局中断打开
        ET0=1;      // 打开T0中断
        TMOD=0x51;        //T1计数,T0定时,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0高8位初值
        TL0=(65536-50000)%256;      //低8位初值
        TL1=0;             //T1初值为0
        TH1=0;
        TR0=1;           //GATA=0时,TR0=1启动T0
        TR1=1;          //启动T1

}

void main()
{
uchar j,maichong;
c lear(0);
init(j);
T0T1_init();
while(1)
        {
               TR0=0  ; //关闭T0
                t0=0;
                maichong=TH1+TL1;         //脉冲个数
                show8(0,0,1,num[maichong/100]);         //12864液晶屏显示
                show8(0,8,1,num[maichong/10%10]);
                show8(0,16,1,num[maichong%10]);
                TR0=1;
        }
}
//定时器中断
void zhongduan(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

楼主:
急需要帮助,拜托大神们,谢谢了

网友A: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程序是没问题,但是液晶屏显示的内容是脉冲数,而且最多计256个就又从0开始计,我想让它计电量,就是计64个脉冲,显示0.01度电,但是不知道怎么改程序,能帮帮忙吗

楼主:
请求帮忙改一下程序,设置一个变量,单片机计64个脉冲,变量值加0.01,然后在液晶屏上显示,请问要怎么实现,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