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蓝牙模块学习,需要马偕前期的知识做铺垫呢?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9-26):
51单片机的蓝牙模块学习,需要马偕前期的知识做铺垫呢?求大神指导

楼主:
哪些前期的知识?

网友A(2016-03-18):
#在这里快速回复#  哪些前期的知识?

网友B:
单片机最小系统  proteus 蓝牙技术

网友C:
如果是单片机连接一个蓝牙模块的话,那么不需要蓝牙通讯方面的知识,只需要知道串口通讯或者什么的就行了,一般的蓝牙模块都是直接串口输出了,用at指令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