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0口已用作地址\数据总线,还能用来当做普通I\O使用吗?

楼主(2015-09-26):
电路基于51单片机,外部已接RAM,ROM和CAN控制器,采用P2部分地址线译码线选各器件,由于I\o口有限 ,设想外接一片锁存器,模拟为单片机的外部RAM ,通过写锁存器产生8路控制信号,锁存器的OE选通信号仍然使用P2部分地址线译码产生的片选信号,LE锁存使用单片机WR反相控制锁存器锁存P0口来的数据,按照单片机写外部RAM的控制时序,P2口地址用来选中锁存器,WR写信号用来锁存P0口8位数据,不知道这样使用是否可行,如果可行,会不会和其他外设冲突,例如在给上面的锁存器写数器件,CAN产生接收中断,P0和P2口用来CAN通信了,会不会影响锁存器上的数,求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p0口属于复用借口,既可作为地址线/数据线使用,也可作为通用I/O口使用。当地址使用时靠30引脚控制!

网友B:
建议换用62个I/O口的51单片机,比如IAP15W4K58S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用62个I/O口的51单片机,比如IAP15W4K58S4

单片机型号不可选,只能采用80C32,请问版主,我将一片573挂在51单片机的P0口上,其片选信号由P2高位地址译码产生,其锁存信号由单片机写信号WR反相产生,这样573工作类似于一个外部存储器,有唯一地址,往该地址写数据,由WR将数据锁存到573Q口,从而控制外部普通IO输入器件的状态,例如实现电机控制时序,继电器加断电这样功能,请问这样的设计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C(2016-07-12):
P0口有两种模式:基本功能模式,就是当作普通IO口用。第二功能,当作地址和数据总线来用。这两种功能的切换是通过你写的程序来自动切换的。在执行程序中的读写指令时,会自动切换到第二功能。这两种功能模式感觉最好还是不要混用了吧,PO口当总线用最好就不要用作普通IO口了。你设想的这种锁存器好像没有完全听懂,不过感觉蛮棒的。是有点像是专门锁存数据的锁存器吗?就像地址锁存器过滤出地址一样,你设想的这种锁存器是想要过滤出输出的数据吗?

网友D:
正常情况作为I/O口,声明了可以作ADD/DATA

网友E:
可以呀,不影响

网友F(2016-08-23):
可以但是会担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