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外部脉冲

楼主(2015-09-26):
哪位好心人可以提供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计外部脉冲的程序,设一个变量,每计满100个脉冲,变量值加1,然后显示

网友A:
以下代码来源于《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网友A:
例3.3  使用T0作计数器对外部信号计数,计数值用P0口的LED显示出来。本例使用第一章介绍的二极管闪烁发光的实例在1号单片机P5.4输出的低频脉冲信号作为2号单片机T0(P3.4)引脚计数脉冲输入,有脉冲信号输入后从P0口就可以看到LED按二进制递增规律亮灭变化。
#include "STC15W4K.H"       // include称为文件包含命令,后面引号中内容称为头文件
void port_mode()            // 端口模式
{    // 同第一章流水灯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ispBuf;
        port_mode();                // 所有IO口设为准双向弱上拉方式。
        P0=0xff;                    // 关闭P0口接的所有灯
        TMOD=0x05;                    // 确定计数工作模式为T0_16位计数,不需要重装。
        TR0=1;                             // 计数器T0开始运行
        for(;;)
        {
                DispBuf=TL0;
                P0=~DispBu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