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的程序与问题,不能实现,遮挡一次,1602显示次数加一的功能解答

楼主(2015-09-28):
//问题一:程序不能实现,遮挡一次,1602显示次数加一的功能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5;        //命令/数据选择
sbit rw=P2^4;        //读写口
sbit  e=P2^3;        //锁存控制
sbit duiguan=P2^0;   //红外对管

uchar data  dis1[16]={" the number is: "};     //第一行
uint Data[10] = {0x0030,0x0031,0x0032,0x0033,0x0034,0x0035,0x0036,0x0037,0x0038,0x0039};
                        //问题二:此数字是何含义?
uchar num;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time)         //int型数据为16位,所以最大值为65535
{
  uint  i,j;             //定义变量i,j,用于循环语句
  for(i=0;i<time;i++)    //for循环,循环50*time次
     for(j=0;j<100;j++); //for循环,循环50次
}
//**************************************************************************************************
//向LCD写一命令
//**************************************************************************************************
void wcode(uchar t)
{
  rs=0;           // 写的是命令
  rw=0;           // 写状态
  e=1;            //使能
  P0=t;           //写入命令
  delay(20);      //等待写入,如果时间太短,会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e=0;            //数据的锁定
}
//**************************************************************************************************
//向LCD写一数据
//**************************************************************************************************
void wdata(uchar t)
{
  rs=1;          // 写的是数据
  rw=0;          // 写状态
  e=1;           //使能
  P0=t;          //写入数据
  delay(20);     //等待写入,如果时间太短,会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e=0;           //数据的锁定
}
//**************************************************************************************************
//LCD显示第一行
//**************************************************************************************************
void xian1()
{
  uchar i;
  wcode(0x80);          //设置第一行显示地址
  for(i=0;i<16;i++)     //循环16次,写完1行
    {
      wdata(dis1);   //写入该行数据
    }
}
//**************************************************************************************************
//LCD显示第二行
//**************************************************************************************************

void xian2()
{
   uint shi,ge,bai;
        if(num<10)          //1位数时
   {
           wcode(0xcc);        //设置第二行显示地址
           wdata(Data[num]);   //显示次数
   }

        if(num>=10)         //2位数时
   {
           shi=num/10;         //分离num得到十位数
        ge=num%10;          //分离num得到个位数
           wcode(0xcc);        //设置第二行显示地址
           wdata(Data[shi]);   //显示次数十位数
        wdata(Data[ge]);    //显示次数个位数

        if(num>=100)        //3位时
    {

                 bai=num/100;         //分离num得到百位数
                 shi=num%100/10;      //分离num得到十位数
                 ge=num%100%10;       //分离num得到个位数
                 wcode(0xcc);         //设置第二行显示地址
                 wdata(Data[bai]);    //显示次数百位数
                  wdata(Data[shi]);    //显示次数十位数
         wdata(Data[ge]);     //显示次数个位数
        }                         //千位可自行添加
  }
}

//**************************************************************************************************
//LCD 初始化
//**************************************************************************************************
void InitLCD()
   {
   wcode(0x01);          //清屏
   wcode(0x06);   //输入方式控制,增量光标不移位
   wcode(0x0e);   //显示开关控制
   wcode(0x38);   //功能设定:设置16x2显示,5x7显示,8位数据接口
   }
//**************************************************************************************************
//主函数
//**************************************************************************************************
main()
{
    InitLCD();          //初始化1602
    xian1();                //显示第一行
    duiguan=1;          //初始化i/0口(红外对管)
           while(1)
  {
    if(duiguan==1)      //判断是否被挡住 (挡住执行)
    {
          delay(20);        //去抖
      while(duiguan==1);//延时后再判断 若未被挡住执行
          num++;            //计数加1
    }
    xian2();          //显示计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