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 单片机短信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5-09-28):
如何将tc35短信控制的程序换成sim900a模块控制?

网友A:
没用过tc35的模块,不过都是AT指令,查一下数据手册替换掉不兼容的指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tc35的模块,不过都是AT指令,查一下数据手册替换掉不兼容的指令就行

不是指令的问题吧

楼主:
这个是修改过的程序  大家看一下
可以收到短信  但是不能控制继电器和led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发送的内容不正确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请各位大神帮一下忙  感激不尽

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tc35的模块,不过都是AT指令,查一下数据手册替换掉不兼容的指令就行

看一下 我刚刚上传的程序  帮一下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修改过的程序  大家看一下
可以收到短信  但是不能控制继电器和led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发送的内容 ...

谢谢分享了
1

楼主:
这个程序还没改好的  有问题

网友B:
额额,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额,好的

你有实物吗  有的话可以调试一下  调试成功跟我说一下

网友C(2016-06-01):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修改过的程序  大家看一下
可以收到短信  但是不能控制继电器和led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发送的内容 ...

请问您现在有能用的程序吗?gsm控制继电器的

网友D(2017-05-31):
请问你改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