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空心字制作

楼主(2015-09-29):
 我们先来做一种最基本的效果。

  步骤:

  1、键入“Mtext”(多行文字)命令,打开“多行文字编辑器”,“字符”标签里选择一种中文字体,例如综艺体,并输入“空心字”三个字。

  注:字体要选择笔划有宽度的,中英文均可,单线体(如txt.shx,gbenor.shx,gbcbig.shx等)没有什么效果处理可言(谁说的?)。

  2、键入“Txtexp”(分解文字)命令,选择全部,回车分解所选文字。

  注:在AutoCAD中,文字属于一类特殊的对象,必须分解成线后,才能对其进行更多的处理。“Txtexp”(分解文字)是Express工具集中的命令(即AutoCAD中文版菜单栏上的“快捷工具”,安装时你必须全部或定制安装才行),该命令的功能是把文字分解为组成它的直线和圆弧。注意,不要用“Explode”(分解)命令。

  3、键入“Trim”(修剪)命令,框选“空心字”,剪掉每个文字笔划内部多余的线条。

  4、键入“Boundary”(建立边界)命令,确认“高级”标签下“对象类型”里为“多义线”选项,按“拾取点”按钮,在每个笔划内部逐一点击,回车。

  注:因修剪后笔划成为许多个独立的零碎直线和圆弧,所以用这个命令再把每一个笔划连成封闭的多义线。注意,该命令的结果,实际上是在原地复制了一份对象,并且颜色变为随层色。可将原对象删除,以免影响操作。另外,对空心字而言,这一步也可不做(做了也无妨,下同),这里为后面某些字效的处理做准备。

  5、在屏幕上框选“背景字”,按“Ctrl+1”,打开“对象特性”对话框,在“颜色”栏里,选择一种颜色,或者单击右侧的下拉箭头,选“其它”,这里有更多的颜色可供选择。

  注:下面的制作除必要外不再进行颜色选择这一步,你可以自行更改颜色。

  好了,空心字制作完毕,是不是挺简单?

     AutoCAD 的Express Tools中就有分解文字命令(txtexp)。(如果安装AutoCAD时没有安装Express tools,可在windows添加删除程序里更改。)
补充: 开始菜单》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鼠标选择AutoCAD程序》点击“更改”按钮》按照提示在配置中找“AutoCAD Express tools”勾选上后,按提示完成添加过程。
追问: 配置中没有AutoCAD Express tools这个- -
回答: 不知道你的是哪个版本,正式的都应该有。“从AutoCADR14开始Autodesk公司就在AutoCAD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个程序——《扩展工具》。AutoCADR14里面叫做《附赠程序》,英文版为《BONUS》;AutoCAD2002及以后的版本里都叫做《ET扩展工具》,英文版为《ExpressTools》。”

“依次点击 [开始]  >  [控制面板] 后,双击 [添加或删除程序] , 找到 [AutoCAD 2008 - Simplified Chinese] ,  点击 [更改/删除] ,启动AutoCAD 2008 的 [安装向导--维护模式] 对话框:点击:[添加或删除功能] ,出现 [选择要安装的功能] ,如果里面第五项的Express Tools 后面有一个[ x ],说明你还没有安装此功能,钩选这一项后它后面 [ x ] 就会消失,点击两次“下一步”即可。”

引号中内容是来自网上的介绍,如果实在不行,在网上搜“express tool”也能找到安装程序。

追问: 搞定了,在网上下了一个扩展工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