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中显示/隐藏飞线的方法

楼主(2015-09-29):
平时画PCB时,你可能需要隐藏飞线(当我已经确定这些线不需要连接,显示在那里,

看着不爽,嘻嘻)!

于是就可以把他隐藏,具体做法是在PCB界面按N->Hide connections->All,

这样就可以把那看着不爽的飞线隐藏掉啦~

当然如果想显示回来,一样N->Show Conecti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隐藏飞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显示飞线

网友A:
不就是四个命令
1)全部取消nha
2)取消指定信号nhn
3)显示全部nsa
4)显示指定信号线nsn

网友B(2016-01-31):
这个还真不知道,没用过

网友C(2021-08-01):
问下大佬,我的AD20现在出了一个毛病,就是移动器件的时候不显示正在移动的原件的飞线了,但是不移动的时候还能正常显示,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移动的时候也能正常显示飞线啊

网友D(2021-12-16):
推荐一下快捷键分层显示,
快捷制作pcb板型,制作定位孔以及连机器定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