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放在焊盘上有什么坏处吗?

楼主(2015-09-29):
以前感觉PCB上过孔不应该放在器件的焊盘上,可是最近看到一块板,大量的过孔故意放在贴片器件的焊盘上。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1:
看实际需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2:
好,我也见过,是个大电流的开关电源上可以通过大电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3:
还可以导热和增加散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4:
总算知道了,谢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5:
讨论的结果好象是:过孔放在焊盘上更好呀,那又有什么缺点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6:
晕。看你的目的了。例如是一个电容,就没必要。因为它对散热几乎没有要求。加了过孔,焊接倒反不好了,容易漏锡。

但是如果是功率三极管,或者三端稳压器什么的,本身发热很大,如果散热不好,就会过热。所以一般会在那个大焊盘上面放很多过孔,将热量传递到另一面。当然,有些是为了增大电流容量,减小电阻用的。因为一个过孔的面积不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7:
Computer00 说得很全面,就是这样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8:
过孔放在焊盘应慎用不过,对于贴片元件,回流焊的时候,焊锡会通过过孔流走。所以慎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9:
过孔放在焊盘上有好处。通常焊盘比过孔大,所以强度和导电性都要好。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缺点,反正俺走线是尽量走焊盘,减少过孔,这样可以大大降低PCB的故障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10:
还是有弊端的在经过回流焊时,熔化的焊料可能会沿着过孔流到板子的另一面。这样有时候会出现元器件虚焊的情况。批量生产时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的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11:
这样的一般需要在焊盘上打过孔的目的是增强过电流能力或加强散热,因此背面主要是铺铜接电源或地,很少会放贴片元件,这样为防止在回流焊时漏锡,可以将过孔背面加绿油,问题也就解决了,在我接触过的服务器主板电源部分都是这么处理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