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gerber-Failed to Match All Shapes for PCB问题

楼主(2015-09-29):
有效解决在Protel 99se导gerber时,

提示gerber-Failed to Match All Shapes for PCB出错问题

如图:

这种问题很好解决,打开这个窗口:

Embedded apertures前面的勾去掉,

再点Greate List From PCB
重新生成D码。

英文版本的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中文版的不会,  如果还是不懂,可以用中文版的导出GERBER.

网友A(2019-04-19):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其实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先转成.DXF 文件,然后用CAM350导入.DXF文件,再用CAM350生成Gerber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