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用法

楼主(2015-09-29):
1N4727 DataSheet
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参数[1][2]
      1.Vz— 稳定电压。
      指稳压管通过额定电流时两端产生的稳定电压值。该值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而略有改变。由于制造工艺的差别,同一型号稳压管的稳压值也不完全一致。从上面的datasheet可以知道,1N4727的Vz=3V, 1n4728的Vz=3.3V。
      2.IzT— 稳定电流。
      指稳压管产生稳定电压时通过该管的电流值。低于此值时,稳压管虽并非不能稳压,但稳压效果会变差;高于此值时,只要不超过额定功率损耗,也是允许的,而且稳压性能会好一些,但要多消耗电能。
      3.rzJ— 动态电阻。
      指稳压管两端电压变化与电流变化的比值。该比值随工作电流的不同而改变,一般是工作电流愈大,动态电阻则愈小。上面的datasheet可以知道,1N4727在Iz=1mA的时候,rzJ=400Ω
      4.Pz— 额定功耗。
      由芯片允许温升决定,其数值为稳定电压Vz和允许最大电流Izm的乘积。例如2CW51稳压管的Vz为3V,Izm为20mA,则该管的Pz为60mWo
      5.Ctv— 电压温度系数。
      是说明稳定电压值受温度影响的参数。例如2CW58稳压管的Ctv是+0.07%/°C,即温度每升高1°C,其稳压值将升高0.07%。
      6.IR— 反向漏电流。
      指稳压二极管在规定的反向电压下产生的漏电流。例如2CW58稳压管的VR=1V时,IR=O.1uA;在VR=6V时,IR=10uA。 对于稳压二极管来说,稳压二极管的反相就是二极管的正向,即稳压二极管正端接正,负端接负,这样的话与稳压二极管的用法的接法相反,不起稳压作用。
稳压二极管接法
稳压二极管电路限流电阻的选取
R太大,则Ir很小,当Il增大时,稳压管的电流可能减小到临界值以下,失去稳压作用;
R太小,则Ir很大,当Rl很大或开路时,Ir都流向稳压管,可能超过其允许定额而造成损坏。
   公式:
                      (Uimin-Uz)/(Izmin+Ilmax) > R > (Uimax-Uz)/(Izmax+Ilmin)
   当两者不能同时满足时,说明在给定条件下已超出稳压管的工作范围,需限制输入电压Ui或负载电流Il的变化范围,或选用更大容量的稳压管。
   Izmax稳压管允许的最大工作电流
   Uzmax电网电压最高时的整流输出电压
   Ilmax负载电流的最大值
简化计算[5]
限流电阻主要考虑负载电流要多大,而不是是稳压管最小工作电流,
(输入电压—稳压电压)/电路最大工作电流=限流电阻
(稳压管最小工作电流一般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一个参数要复核,就是稳压管的功率,在电路最小工作电流时,
稳压管上分流的电流×稳压值=稳压管的功率,是否大于稳压管极限功率。
我们可以采用multisim的参数仿真功能而确定限流电阻R1的取值。
Multisim——Simulate——Analyses——Parameter Sweep

      在Output选项卡中把输出电压V[5]加到右边的白框中
再选择Analysis Parameters选项卡

   点Simulate

       可以看到只有当R1=100Ω时,Vo=3.3V,R1<100Ω时,Vo>3.3V,R1很小时,Vo很大,有可能超过稳压二极管的定值而使稳压二极管烧坏。
R1>100Ω时,Vo<3.3V,R1很大时,Vo很小,稳压二极管根本起不到稳压的作用。
当然考虑这些时要考虑负载的大小,通常负载都很大,而稳压二极管的动态电阻都很小,这时候流过限流电阻的电流基本都流到稳压二极管那里了,这时可以估算所选取的限流电阻的大小。
从1N4728的datasheet可以知道,稳压二极管1N4728的工作电流IzT=76mA,最大电流为Izm=275mA,假设1N4727的动态电阻rz<<RL负载
限流电阻R1最好大于31.6Ω,不然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过大,会烧毁稳压二极管。
1N4728的稳定电压为3.3V,稳定电流为76mA,因此限流电阻R1的取值为114.4Ω。
稳压二极管的用法(原创)
1N4727 DataSheet
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参数[1][2]
      1.Vz— 稳定电压。
      指稳压管通过额定电流时两端产生的稳定电压值。该值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而略有改变。由于制造工艺的差别,同一型号稳压管的稳压值也不完全一致。从上面的datasheet可以知道,1N4727的Vz=3V, 1n4728的Vz=3.3V。
      2.IzT— 稳定电流。
      指稳压管产生稳定电压时通过该管的电流值。低于此值时,稳压管虽并非不能稳压,但稳压效果会变差;高于此值时,只要不超过额定功率损耗,也是允许的,而且稳压性能会好一些,但要多消耗电能。
      3.rzJ— 动态电阻。
      指稳压管两端电压变化与电流变化的比值。该比值随工作电流的不同而改变,一般是工作电流愈大,动态电阻则愈小。上面的datasheet可以知道,1N4727在Iz=1mA的时候,rzJ=400Ω
      4.Pz— 额定功耗。
      由芯片允许温升决定,其数值为稳定电压Vz和允许最大电流Izm的乘积。例如2CW51稳压管的Vz为3V,Izm为20mA,则该管的Pz为60mWo
      5.Ctv— 电压温度系数。
      是说明稳定电压值受温度影响的参数。例如2CW58稳压管的Ctv是+0.07%/°C,即温度每升高1°C,其稳压值将升高0.07%。
      6.IR— 反向漏电流。
      指稳压二极管在规定的反向电压下产生的漏电流。例如2CW58稳压管的VR=1V时,IR=O.1uA;在VR=6V时,IR=10uA。 对于稳压二极管来说,稳压二极管的反相就是二极管的正向,即稳压二极管正端接正,负端接负,这样的话与稳压二极管的用法的接法相反,不起稳压作用。
稳压二极管接法
稳压二极管电路限流电阻的选取
R太大,则Ir很小,当Il增大时,稳压管的电流可能减小到临界值以下,失去稳压作用;
R太小,则Ir很大,当Rl很大或开路时,Ir都流向稳压管,可能超过其允许定额而造成损坏。
   公式:
                      (Uimin-Uz)/(Izmin+Ilmax) > R > (Uimax-Uz)/(Izmax+Ilmin)
   当两者不能同时满足时,说明在给定条件下已超出稳压管的工作范围,需限制输入电压Ui或负载电流Il的变化范围,或选用更大容量的稳压管。
   Izmax稳压管允许的最大工作电流
   Uzmax电网电压最高时的整流输出电压
   Ilmax负载电流的最大值
简化计算[5]
限流电阻主要考虑负载电流要多大,而不是是稳压管最小工作电流,
(输入电压—稳压电压)/电路最大工作电流=限流电阻
(稳压管最小工作电流一般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一个参数要复核,就是稳压管的功率,在电路最小工作电流时,
稳压管上分流的电流×稳压值=稳压管的功率,是否大于稳压管极限功率。
我们可以采用multisim的参数仿真功能而确定限流电阻R1的取值。
Multisim——Simulate——Analyses——Parameter Sweep

      在Output选项卡中把输出电压V[5]加到右边的白框中
再选择Analysis Parameters选项卡

   点Simulate

       可以看到只有当R1=100Ω时,Vo=3.3V,R1<100Ω时,Vo>3.3V,R1很小时,Vo很大,有可能超过稳压二极管的定值而使稳压二极管烧坏。
R1>100Ω时,Vo<3.3V,R1很大时,Vo很小,稳压二极管根本起不到稳压的作用。
当然考虑这些时要考虑负载的大小,通常负载都很大,而稳压二极管的动态电阻都很小,这时候流过限流电阻的电流基本都流到稳压二极管那里了,这时可以估算所选取的限流电阻的大小。
从1N4728的datasheet可以知道,稳压二极管1N4728的工作电流IzT=76mA,最大电流为Izm=275mA,假设1N4727的动态电阻rz<<RL负载
限流电阻R1最好大于31.6Ω,不然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过大,会烧毁稳压二极管。
1N4728的稳定电压为3.3V,稳定电流为76mA,因此限流电阻R1的取值为114.4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