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P0口接液晶显示屏1602的有关问题

楼主(2015-09-29):
大家好!新来的,麻烦问个问题,STC89C52单片机P0脚接液晶显示屏1602需不需要装上拉电阻?

网友A:
需要的,一般用10K。

网友B:
最好接上拉

网友C:
需要。现在都不用这个型号的STC单片机了,新型的不需要。

网友D:
需要接的

网友E:
要的,因为PO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其它IO口有

网友F:
是需要的,接上拉

网友G:
想正常使用,接上拉电阻是必须的。

网友H:
89系列的要接的,内部没上拉

网友I:
一般用10k就可以了

网友J:
10K,的就足够了

网友K(2017-05-27):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一般用10K。

为什么用10k,有什么计算公式

网友L(2017-12-08):
为什么我接上拉10K后没有电压没有变化,LCD显示不全,只能隐约看清,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M:
需要接上拉,2K~10K

网友N:
不需要!我直接接上的!可以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