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手册的时间问题

楼主(2015-09-29):
就像这个24c02芯片手册一样   怎么知道每一段距离是多长时间呢???

网友A:
这是24C02的IIC的时序图吧?这张图的下面应该是有时间的标注的一个表格的呀~

网友B:
这个貌似不会给出来,需要自己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