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3 新功能介绍

楼主(2015-09-29):
目前 所测试版本为: Altium Designer 14.3.10 RBE.iso

Altium Designer 14的核心亮点
Altium Designer 14 响应广大用户的需求,提供了一系列全新的板级设计特性和功能增强,最有突破性的技术在Alitum Designer
的原生3D PCB设计引擎中。

增强的层叠堆栈管理器:
在一个设计中可以创建多个、复杂的层叠堆栈结构,在PCB的不同区域使用不同的
层叠结构

柔性板及刚柔板技术的支持:
设计柔性板及软硬板的高效系统。具备全3D显示、折叠与展开的安全间距设计规则
检查,在一个设计中定义和描述多个折叠线,使用3D Video以全3D的方式展现折叠
的过程

支持埋入式元器件:
在PCB板中埋入元器件可以提高可靠性、提升性能、提供更多地空间以及降低重量

差分对布线的改进:
差分对布线支持走线宽度和间距自动调整,更加容易和高效地保持恒定的差模阻抗

自定义区域放置缝合孔的支持:
使用自动工具给指定区域添加缝合孔,大大节省了手工放置缝合孔的时间,与以往
需要全板放置缝合孔相比提升了性能

CadSoft EAGLE 导入器:
Altium Designer 14 目前支持CadSoft  EAGLE 的设计文件(原理图和PCB)以及库文件(*.sch, *.brd, *.lbr)的导入

内容获取工具:
有选择地、批量地、自动地把一个Vault中的内容转移到另外一个Vault中,同时仍然
保持原来的条目链接

支持对发布和生命周期变更的注释:
工程师可以在发布和变更生命周期状态时增加注释,便于后续的追踪
统一的环境设置管理确保设计团队使用符合公司标准的统一模板、原理图设计风格和输出文档

Altium Designer 扩展:
开放Altium Designer 的DXD 扩展平台,允许加入第三方合作伙伴开发的Altium
Designer 新功能
————————————————————————————————————————————————————————————————
版本  14.3.10

建立:33625    日期:2014年6月4日

3219        PCB板发行过程现在仍然不正确的项目文件时遇到。
3221        部件变参数,现在可以改回原来的值。
3222        BOM文件现在可以更新从数据库参数替代变量组件。
3234        连接示意图高亮删除线段后,不再会导致不正确的结果。
3244        多边形倒顺序是现在重建多边形时使用正确。  公元前:4283
3245        不同的组件,现在可以恢复到原来的配合状态。
3249        PCB设计视图层的可见性,现在正常工作。
3256        PCB字符串从MS Excel文档中粘贴时,格式问题已得到修复。
3278        现在多边形斟重建多边形时使用正确的通关规则值。

————————————————————————————————————————————————————————
版本  14.3.9
建立:33548    日期:2014年5月29日

1053        RS Components公司和富昌电子供应商已被添加为新的扩展。
1113        STEP出口现在支持的PCB设计折叠状态。
1290        开幕OutJob BOM表报告不再产生“无法转换类型的变种”的错误。
1510        新的前端VHDL和Verilog编译器已被列入在Altium Designer中。
1583        聪明的PDF文件大小现在维持不管默认的打印机设置。  公元前2009年
1595        在信号完整性的扩展的问题解析某些注释字段时导致访问冲突已定。
1623        对象现在被推即使要移动的对象有一个冲突。  公元前1067
1628        PCB多边形现在倒正确时删除脖子设置大于电气间隙。  公元前:678
1631        原理图多部分组件现在显示使用字母数字后缀喜好在图书馆和SCH库面板。  公元前291
1632        P-CAD和PADS PCB进口商修正不正确的元件旋转。
1640        原理图线拖动有了很大的提高。  公元前:3216
1649        Altium Designer的现在支持库的数据文件少编辑。对项目库中单击鼠标右键来编辑模型,组件或管理表。
1650        增强整个面板支持逻辑行为金库面板右键菜单,例如右键单击搜索结果的地方,或添加到购物车的内容。
1661        生成板边缘溃败路径选项(数控钻孔设置对话框)现在支持复杂的,弯曲的电路板的形状。  公元前821   BC:705
1696        焊料和焊膏面具现在可以正确渲染与嵌入式主板阵列。  公元前:3790
1702        变种现在支持指定一个不同的(备用)组件的能力。  公元前:1921
1704        ActiveBOM文件的内存管理进行了改进。
1835        示意图线段现在可以单独删除。  公元前:829   BC:3410   BC:1501   BC:1223
1853        PADS逻辑进口商已更新。修正了港口尺寸和代号命名。
1871        通过屏蔽工具已添加。工具>>通过拼接/屏蔽>>添加到屏蔽网。
1873        未使用的垫拆卸工具已添加。工具>>删除未使用的焊盘形状。
1875        多边形倒入热连接现在可以正确连接到焊盘的角落,而不是中心。
1876        PCB交互式长度调整工具(和表压)进行了改进和模式现在可以放置后进行修改。
1877        PCB走线倒角已添加。工具>>转换>>转换选定的曲目,以倒角路径。
1880        差分对规则现在可以正确的间隙值显示度量值。
1881        移动的房间有了很大的提高。
1884        PADS进口商进行了改进,并支持9.5版的文件。
1885        PCB对象选择弹出窗口现在可以在PCB板首选项被禁用。通过重叠的对象按Tab键将循环。
1886        PCB元件布局现在使用的极地网格允许自动旋转到网格的原点。
1889        内存泄漏调试时离散的CPU已得到修复。
1895        印刷电路板篮网面板已经更新了最小值,最大值和估计的长度列,并使用颜色编码(绿色,黄色,红色)来表示的数值范围。
1897        移动与过孔连接轨道进行了改进。
1899        重构间隙规则成网格形式。
1901        现在通过的已使用部分被计算净的布线长度时加以考虑。
1903        PCB泪滴工具进行了改进,提供更多的控制权产生的泪滴形状。
1906        交互式布线现在支持自动颈部向下,同时通过路由的房间。
1915        IPC-7351B-标准的IPC向导添加软件包:CAPAE,DFN,LGA,PQFN,PSON,SODFL,SOF,儿子,SOTFL。
1921        ActiveBOM文件现在支持的变体,包括一个变种的工具栏。
1927        CmpLib编辑器已被广泛地更新,以提高可用性和释放的过程,包括:具有基于列的筛选简化的演示,分组,横向滚动,多选,拖动和从保管库滴塑,并用鼠标右键单击模型编辑。
1928        Â±角色现在包含在PDF文件的所有语言的区域。
1933        的日文字符的文本示意图绘制得到了提高。
1943        顶部和底部贴的面具在层堆栈表正确显示。
1946        与SCH和SchLib文件之间切换,使库中编辑相关的访问冲突已经通过的崩溃报告调查固定。
1955        ActiveBOM现在支持的组件使用不同的值,但使用相同的设计项目的ID。
1970        新的印刷电路板的SMT设计规则 - “贴片入口”。
1973        原理图字体现在可以复制/粘贴Inspector面板中。
1974        电原理图现在的对象包括字体属性。
1975        示意图文本框现在支持文本利润。
1977        示意图更新从图书馆现在可以正确地忽略了那些被排除在生态参数的变化。
1982        “印刷电路板密度图”可以在2D模式下成功地被显示出来。
1994        印刷电路板组件“在翻转层”属性已被添加到督察,FSO和列表面板。  公元前:3864
2090        PCB多边形顶点倾编辑已被提高。
2111        印刷电路板的GDI支持已被删除。
2120        八角垫形状的Gerber输出现在准确匹配的PCB八角垫的形状。
2122        PCB多边形倒货架已经被替换为Unpoured。命令添加到菜单的多边形和多边形管理器对话框。加载早期版本的设计将改变搁置多边形unpoured状态。
2123        印刷电路板间隙规则引入了一个新的“最小间隙矩阵”。
2142        长度调整公差现在被应用到最长作用域净目标的长度。
2150        放置多个过孔现在保留的网名。
2151        库面板现在支持安装Vault文件夹(或文件夹树)作为一个库,由哪些组件可以被浏览和放置。
2152        三维PCB Flex的呈现已得到改进。
2153        在发布到跳马项目的过程不再要求进行保存。
2189        文件>>新建>>项目的命令已被替换为一个New Project对话框。
2210        示意图更新从图书馆现在保存指示符,注释和参数的位置,如果“选择组件”字。
2211        加载时间的库面板中的组件已经显著改善。
2237        PCB走线拖动现在保留的非正交角度。
2240        DirectX的内存限制已经提高,从而提高稳定性较大的设计。
2247        三维PCB变型现在可以正确显示。
2249        PCB对象类资源管理器对话框现在还记得柱的位置和大小。
2250        编译大型综合图书馆不再导致异常和内存不足的错误。
2262        示意图文本框不再显示无效字符,当空。  公元前:3941
2281        示意图。PNG和。SVG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现在可以打印/保存为PDF格式。
2294        示意图更新从图书馆不再保存位置参数变化时对齐/镜像设置。
2298        FPGA项目选项已被更新,以支持Verilog的包含路径和定义。
2315        PCB走线和过孔现在默认为拖动模式,无论选择状态。
2230        刚果(金)的PCB耦合长度检查不再报告虚假的长度计算错误。
2338        PADS PCB进口商选项“不要翻译隐藏网名”已定。
2343        支持Altium的Web应用程序,如跳马浏览,在Internet Explorer 11已得到改进。
2344        P-CAD和PADS逻辑示意图进口商现在重新调整端口正确对象。
2352        P-CAD板现在进口清关转换规则转换为新的通关格矩阵。
2367        当改变变异的组件状态“安装/未安装”上大开了设计的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
2373        现在可以改变一个单一的编辑操作多个项目的生命周期状态。
2390        印刷电路板层堆栈内部层对设定现在可以选择和使用。
2392        递归的文件夹删除在Vault Explorer中得到了提高。
2394        BOM现在支持包括跳马项目修订和生命周期状态。
2405        PCB面板中的导航预览现在在3D视图中正常工作。
2412        存储在一个库非Altium Designer的文档现在可以在适当的直接从储藏库面板编辑器中打开。
2413        附加列添加在保管库面板:项目部分现在包括注列,其中使用的部分现在包括状态栏。
2414        拱顶面板的显示状态现在Altium Designer的会话之间保留。
2417        Vault的Web界面进行了升级,包括新的何处使用和儿童的特性和改进的浏览功能。
2444        当x-size大于Y轴尺寸更小八角垫的选择问题已得到修复。
2445        使用“= VariantName”表达式中的参数现在被解释正确。
2448        PADS PCB进口商有所改善的匹配长度和差异对翻译的规则。
2451        的OpenBus信号管理器保留设置从处理器配置器对话框调用时。
2480        PCB泪滴工具进行了改进,提供更多的控制权产生的泪滴形状。
2488        连接到其他电线时电线示意图拖动进行了改进。新交界处的显示和颜色设置和光标警告标志已被添加。
2514        示意图。PNG图形图像现在可以旋转。
2515        现在金库面板预览显示模式呈现ComponentLink参数智能,将它们结合起来,以显示为ComponentLink1Description = ComponentLink1URL在参数列表中。
2521        基于浏览器的Vault访问大大增强,包括所有的浏览和储藏库面板中提供搜索功能,以及广泛的库管理功能。
2524        当刷新命令用于Libraries面板不再更改所选库。
2532        智能PDF和打印机页面设置对话框中现在包括一个质量设置DPI(75,150,300和600)。
2537        “变...”和“选择备用零件”命令已被添加到鼠标右键弹出菜单,当变异被选中。
2544        示意图橡皮图章命令现在初步配售后维持组件旋转和镜像。
2549        在PCB板外形面积不再在输出端上产生如在多层或机械层被启用。
2560        在一个线端与选择的多条电线互动拖动,则显示所有活动的电线头。
2570        通用[ActiveBOM文件]现在可以用来作为报表输出工作在OutputJob文件的来源。
2575        平铺文件并重新打开Altium Designer中不再会导致瓷砖空格或访问冲突。
2579        打开或编译原理的文档,可能会导致访问冲突是由于无效的表达式引用。这是通过的崩溃报告调查得到修复。
2580        金库面板,多重选择的项目可以使用拖放移动到另一个文件夹。
2607        生成BOM表,导出到Excel,然后关闭Excel的材料明细表后,Excel将不再保持运行的过程。
2616        会话验证缓存添加到保管库和部分目录。
2622        对于选中和未选中的通孔/首全新拖曳选项已被添加到PCB交互式布线的偏好。
2631        Vault Explorer中的浏览器进行了改进。
2639        当前多边形编辑风格现在是在交互式多边形编辑显示在状态栏上。
2645        “检索图层颜色”命令现在设立的喜好进行打印文档时正常工作。
2651        “IsFree”功能已被添加到表达式和脚本引擎。
2670        其中DXP菜单将出现在所有的工具栏的问题已得到修复。
2676        PCB差分对布线现在允许进行适当的角落退出。
2679        在印刷电路板的协作偶尔会出现的异常已得到解决。
2680        PCB督察和列表面板现在可以正确显示的图层顺序的图层下拉。
2682        在委员会的规划模式,将董事会顶点命令已取代编辑委员会形状命令,它采用新的多边形编辑行为。
2692        问题在那里的Altium Designer将失去该项目的SVN数据,导致一个项目成为纳入版本控制,已经解决了。
2720        PCB板特殊字符串。Application_BuildNumber现在显示正确的软件版本。
2768        通过检查或列表面板编辑对象不再导致对象取消选择。
2786        PCB设计对象可以通过右键菜单被锁定。
2827        添置新的跳线类型的组件,包括:用于跳线插针自动网名称的变化,以及新IsJumperComponent关键字添加。
2832        导入特定的PADS库不再会导致异常。
2838        从原理图的Smart PDF现在支持Wingdings字体。  公元前:4206
2841        网名的继承现在从PCB填充对象路由发生时正确。
2842        为了支持新的跳线组件类型,新的View A»跳线子在PCB编辑器添加。
2864        Application_BuildNumber特殊字符串添加到原理图编辑器。
2868        支持新的跳线组件类型添加到原理图编辑器。
2869        导入一个特定的德州仪器的WEBENCH设计不再会导致不正确的对象放置(需要WEBENCH Altium的连接器扩展)。
2875        董事会单位现在正确地切换当Q快捷键在董事会计划模式被按下。
2905        自定义页面大小的PDF输出现在可以在DXP中定义>>首选项>>系统>>打印机设置对话框。
2908        不正确地与工会有关,而配售及使用insert键示意图对象已定。
2921        为“孔宽”的垫属性已更改为在检查和列表面板“孔长度”。
2923        这个词现在宽度在宽度约束设计规则拼写正确。
2927        更新安装期间显示的消息改写,以澄清会发生什么,现在说:Altium Designer中必须关闭,以完成更新过程。关闭的Altium现在设计师?
2933        Altium Designer的状态栏现在包括显示内存和GDI资源的使用状态。
2938        FPGA的信号管理器不再导致异常选择一个无可比拟的信号和添加端口后的出口待办事宜项目按钮被点击时。
2976        从保管库基于组件更新的PCB不再导致“无效或已删除项目的修订版本”错误时,符号名中包含特殊字符。
2977        用大毯子对象时重绘示意图速度得到了提高。
2986        许可证管理视图进行了调整,以显示在显示器上至少有三个许可证与较低分辨率的屏幕。
3012        。变种现在支持参数继承  公元前2232
3070        PCB多层对象现在可以正确地过滤,单层模式时,  BC:4008
3455        InViaShielding查询关键字添加,使用此范围内适用的多边形连接式的设计规则屏蔽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