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警告消除的方法

楼主(2015-09-29):
Altium Designer 消除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警告的方法:

1.其实这个警告原因是: 你图中有一个器件的管脚有属性(如I/O),并且这个管脚设定了驱动源,
                    你先从元件库中,找到这个管脚,把管脚的属性 改成下面图片 的这个样子 就好了.

————————————————————————————————————————————————
2.下面这种方法,只是快速 逃避警告,也是可以通过编译的:

在进行原理图编译的时候提示警告: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如下图:
解决方法:点击Place----Directives-----No ERC(不进行电气规则检查) ,在有警告的相应引脚处放置一个No ERC即可,然后从新编译就没有警告的提示了
(更详细的解释可以看郭天祥的Altium Designer 视频教程------4原理图设计进阶b的第40分钟处)

添加之后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17-03-13):
但这是错误啊,只是避免了电气检查,但是错误还存在啊?求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