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OrCAD绘制原理图的方法

楼主(2015-09-29):
  一、文件建立
        1、原理图命名参考文档命名规范,示意如下:
        2、对于有一定规模的设计采用多页设计的原则,按照功能模块分页设计。
        3、页面尺寸一般选择B(单位:英寸),如果单页内容较多,可选择C。
        4、在原理图根目录下放置系统框图(1System:SystemBlock Diagram),原理图修改记录页(2Memo:HardwareModify Record),以及多页层次连接关系(3Symbol:System Symbol)。示例如下:
        5、多页原理图命名增加编号确定页面显示顺序,如01Decoder,02Memory,03AV等。6.采用统一的页面标题块(TitleBlock),正确标识各部分,如项目标题,功能模块名称,页码等。
        二、元器件编号及数值标识
        1、元器件编号命名前缀:电阻:R排阻:RN电容:C电解电容:EC电感:L磁珠:FB芯片:U模块:MOD或U晶振:X三极管:Q或T (普通小信号放大管采用Q为前缀,MOSFET管采用T为前缀标识)二极管:D整流二极管:ZD发光二极管:LED连接器:CON跳线:J开关:K或SW电池:BAT…固定通孔:MHMark点:H测试点:TP
        2、各分页元器件标号采用3位数标识方法,第一位数表示页号,后两位数表示页内编码。如R115,U203等。
        3、电阻电容类元器件默认封装为贴片0603,如有封装,功率,精度要求的,需标记清楚。如100,0805或1R0,1/4W,8R2,1%等
        4、电阻电容类元器件设计值使用有效数字位形式标记。如100K电阻标记为104,8.2 Ohm电阻标记为8R2,10 Ohm电阻标记为10R或100;4p电容标记为4C0,22p电容标志为22C或220,0.1uF电容标记为104等。
        5、原理图设计中为调试,测试,或者作为选项的电路部分的元器件,在标识值的时候,增加NI(Not Install)标识。示例见下。
        6、Connector有极性的原理图上需标识,如公头DB9标记为DB9M (Male),母头的标记为DB9F (Famale)
        三、绘图
        1、建立统一元器件库,原理图使用到的元器件从统一的库文件中调用。
        2、连接多页面的端口从页面左上角开始向下放置,端口连接线长度统一为8个单位,正确标识端口的类别,方向。示例如下:
        3、对于较多连接的芯片引脚尽量采用网络标号连接,芯片引脚长度8个单位,电源类网络标号在靠近芯片的4个单位内标记,信号类网络标号从远离芯片的4个单位内标记。示例如下:
        4、空余引脚用×标识。
        5、最近修改的部分使用彩色框标记以方便检查。示例如下:
        6、如果有跳线,需标记各种接法的功能。示例如下:
        7、低电平有效信号线的网络标识统一采用”/”前缀,如/CS_Flash,/RST等
        8、电源类网络标识需以电源极性为前缀,如+3.3V,-12V等。9.网络标识字段中不能包含空字符。
        四、检查
        1、原理图绘制完成后需做DRC检查,防止元器件编号重复,同一网络标号少于2个连接等等问题。需要完全没有Warning。操作示例如下:
        2、元器件封装对应至PowerPCBPCB库,暂时无法确定PCB封装的元器件在原理图上标记便于后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