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 无法启动出现Capture.exe找不到cdn_sfl401as.dll问题

楼主(2015-09-29):
一直用的好好的Orcad突然启动出现Capture.exe找不到cdn_sfl401as.dll问题,一开始琢磨着小红伞老是把我的破解文件当病毒杀,是不是给杀掉了,于是关闭小红伞重新破解还是不行,琢磨着估计要重新安装了,但是实在不想重新安装,于是百度了一下,看到有人说是系统环境变量的问题,于是就试试看,缺少环境变量肯定就找不到对应文件了,经过测试需要添加以下两个环境变量:
第一个
%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jre/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

这个是添加在系统变量Path中,注意有些软件也添加了系统环境变量别给覆盖掉了,否则那些软件又没法用了,两个环境变量之间用“;”隔开,如图所示。

由于%CDSROOT%不是绝对引用路径,所以还需要添加一个CDSROOT变量,如图所示,这儿填写的是你的安装路径。

这样就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A(2017-05-27):
如果是文件丢失了怎么办,在根目录下找不到这个dl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