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宏命令用法详解

楼主(2015-09-29):
要编写CAM350的宏命令,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下面的一些命令弄明白的话,再加上自己录制几次,实践一下,你就能做出自己的宏命令来了。

捕捉当前层 a=Blanklayer!
捕捉当前D码 b=Blankdcode!
设置10号为0.4的圆
set_aperture@ 10,"Round d:0.4000"
update_dcodebar@
清除多余D码
aptable_compress@
update_dcodebar@
update_dcodebar@
update_dcodebar@
back@

单一选择菜单
k%=10
OpenForm #1,25,10, "挑各类焊盘 2005-1-27 QMZ ", character, okcancel
AddForm #1, 0, 0, "★QMZ编制 保护版权★",Print
AddForm #1, 0, 1, "选择焊盘形状",CHOICE, k%, "1=圆形", "2=矩形", "3=方形", "4=标靶", "5=花环形", "6=自定义", "7=同心圆", "8=多边形", "9=椭圆形", "10=SMT Pad"
DisplayForm #1
Canceled% = formCancel(1)
DeleteForm #1
if Canceled% then goto 999
多重选择菜单
k%=2
OpenForm #1,30,9, "挑各类焊盘 2005-1-28 保护版权 QMZ ", character, okcancel
AddForm #1, 15, 0, "★★QMZ编制 ★★",Print
AddForm #1, 15, 1, "选择模式", Choice, k%, "SMT Pad", "普通模式"
AddForm #1, 0, 0, "1=Round", Check, A1%
AddForm #1, 0, 1, "2=Square", Check, A2%
AddForm #1, 0, 2, "3=Rectangle", Check, A3%
AddForm #1, 0, 3, "4=Target", Check, A4%
AddForm #1, 0, 4, "5=Thermal", Check, A5%
AddForm #1, 0, 5, "6=Custom", Check, A6%
AddForm #1, 0, 6, "7=Donut", Check, A7%
AddForm #1, 0, 7, "8=Octagon", Check, A8%
AddForm #1, 0, 8, "9=Oblong", Check, A9%
DisplayForm #1
Canceled% = formCancel(1)
DeleteForm #1
if Canceled% then goto 999
}2 q4 P) a! x* w/ t1 Z2 M, B 9 H* S7 H C! D$ s) Z" ^
a=Blanklayer! '设A=空层的ID数
b=Blankdcode! '设B=空D码数
edit_layer@ a,1,1,4,0,"wokao" '增加一新层。A=层ID;1=线路颜色;1=焊盘颜色;4=层属性,
'0=显示状态;wokao=层名
setlayer@ a '设A为当前层
edit_aperture@ b,1,0.200,0.200,b,"" '增加一新D码。B=D码号;1=圆形;0.200=X轴大小;
'0.200=Y轴大小;B=D码号;""=预留一空D码号
update_dcodebar@ '更新D码条
add_text@ '增加文字
addtext@ 0,0,time! '将系统时间写在原点处。0=X轴坐标;0=Y轴坐标;time!=系统时间
back@ '命令结束
view_all@ '显示所有
a=Blanklayer!
b=Blankdcode!
ts$=Dbname! '设当前文件的文件名和路径=ts$
ts$=UCASE$(ts$) '将所有字符转换成大写
ts1$=mid$(ts$,17) '从第17位字符开始取完
ts$=ts1$ '设取到的字符=ts$
tstr1$="^ "+ts$ '字符#
edit_layer@ a,1,1,4,0,"wokao"
setlayer@ a
edit_aperture@ b,1,0.200,0.200,b,""
update_dcodebar@
add_text@
addtext@ 0,0,tstr1$
back@
view_all@
a=Blanklayer!
b=Blankdcode!
Input "请输入生产型号", xh1$ '显示一个输入框,要求输入型号
if xh1$="" then goto 100 '如果输入的是空字符传就转到100
xh1$=UCASE$(xh1$) '将输入的字符转换成大写
xh$="^ "+xh1$ '字符#

edit_layer@ a,1,1,4,0,"wokao"
setlayer@ a

edit_aperture@ b,1,0.200,0.200,b,""
update_dcodebar@
add_text@
addtext@ 0,0,xh$
back@
view_all@
100 end '结束

OpenForm #1, 30, 8, "窗体按钮", character, YESNO '创建窗体,1号窗体,宽30,高8,标题,单位,按钮
DisplayForm #1 '显示1号窗体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CAM350宏里面的按钮:
OK 只有一个按钮“OK”。
OKCANCEL 两个按钮“OK”、“CANCEL”。
YESNO 两个按钮“YES”、“NO”。
NEXTCANCEL 两个按钮“NEXT”、“CANCEL”。
YESNOCANCEL 三个按钮“YES”、“NO”、“CANCEL”。
PREVFINISH 三个按钮“Previous”、“Finish”、“Cancel”。
NEXTFINISH 三个按钮“NEXT”、“FINISH”、“CANCEL”。
PREVNEXT 三个按钮“PREVIOUS”、“NEXT”、“CANCEL”。
PREVNEXTFINISH 四个按钮“OREVIOUS”、“NEXT”、“FINISH”、“CANCEL”。

MessageBox "消息框按钮、图标及返回值","消息框",YESNO,N% '显示消息框,消息内容,标题,按钮和图标,返回值
if N% = 6 then end '如果返回值=6就结束宏

按钮和图标

INFORMATION = OK 按钮和小写字母 i图标
WARNING = OK 按钮和感叹号图标
ERROR = OK 按钮和停止标记图标
OKCANCEL = OK 和 CANCEL 按钮,问号图标
YESNO = YES 和 NO 按钮,问号图标
YESNOCANCEL = YES, NO, 和 CANCEL 按钮,问号图标
RETRYCANCEL = RETRY 和 CANCEL 按钮, 问号图标
返回值:
1 OK
2 Cancel
3 Abort
4 Retry
5 Ignore
6 Yes
7 No

'Set variables: '设置变量

label1$ = "This is an eighty character string to be used as a test for the Print command."
'设置label1$的默认字符串

i% = 4 '设i%的默认值为:4
d# = 12345.678 '设d#的默认值为:12345.678
s$ = "The quick brown fox" '设s$的默认字符串为:"The quick brown fox"
j% = 1 '设j%的默认值为:1
k% = 2 '设k%的默认值为:2
filename$ = "" '设filename$为空字符串

OpenForm #1, 50, 12, "Test form", character, yesnocancel
'新建1号窗体,宽50,高12,标题"Test form",单位character,按钮yesnocancel

AddForm #1, 0, 0, "Integer:", INPUT, i%, 0 to 10
'新增一输入框,距左边0,距顶边0,显示"Integer:",输入命令,变量i%,范围0 to 10

AddForm #1, 0, 1, "Real : ", INPUT, d#
'新增一输入框,距左边0,距顶边1,显示"Real : ",输入命令,变量d#

AddForm #1, 0, 2, "String :", INPUT, s$
'新增一输入框,距左边0,距顶边2,显示"String :",输入命令,变量ds$
AddForm #1, 1, 3, "Check:", CHECK, j%
'新增一复选框,距左边1,距顶边3,显示"Check:",复选命令,j%=1为选中状态
AddForm #1, 2, 4, "Choice", CHOICE, k%, "Choice One", "Choice Two", "Choice Three"
'新增一单选框,距左边2,距顶边4,显示"Choice",单选命令,k%=2默认选中第二项,选项……
AddForm #1, 0, 8, label1$, PRINT
'新增一标签,距左边0,距顶边8,标签内容,显示命令

AddForm #1, 2, 10, "Open File", GETOPENFILENAME, filename$
'新增一打开文件框,距左边2,距顶边10,显示"Open File",打开文件命令,filename$默认为空字符串

DisplayForm #1 '显示1号窗体

if formcancel(1) then goto skipit '如果按CANCEL按钮就执行skipit那一行

'Set strings for print statement: '将数值转换成字符串
i$ = str$(i%)
d$ = str$(d#)
j$ = str$(j%)
k$ = str$(k%)

print "i% = ",i$+cr!+"d# = ",d$+cr!+"s$ = "+quote!+s$+quote!+cr!+"Check = ",j$+cr!+"Choice = ",k$+cr!+"File = ",filename$
'显示各项内容

skipit: '标号
DeleteForm #1 '删除1号窗体
End '结束

88
print_msg "退出宏!"
delay 100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