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PADS 9.5中文语言下修改零件标号提示“发生严重的运行时错误”并退出的问题

楼主(2015-09-29):
自从PADS 9.5发布以来,我一直在用这个版本,稳定性不错,最重要是支持对象的捕捉,非常方便,而且还支持中文菜单,遗憾的是中文菜单环境下有bug,只要在默认状况下修改零件标号,就会自动退出。在默认状况下,双击零件的标号,下图这红圈中的标号属性下拉菜单会为空,在这种状况下直接点“确认”程序就会自动退出。

如果手动选择了就不会有问题,如图:

这个问题只有在中文菜单的环境下才会出现,在使用英文语言的菜单下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也就只能使用英文版了,一旦忘了选择导致自动退出,所有辛苦就白费了,反正这个软件一直是英文版,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

这两天忽然有兴趣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怀疑是不是中文的语言包没写好,也许是刚好中文语言包多了换行符什么的,修改一下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就看了一下pads的安装目录,先找一下看有没有各语言的文件,果然,安装目录下有chs,enu,jpn,ptb这些文件夹,应该就是pads所支持的“中/英/日/葡萄牙”四种语言的文件了。

打开chs的文件夹看看,里面有好几个文件,我们需要先确认那个文件是我们需要进行修改的。在文件夹里搜索包含“参考编号”的文件,结果如下:

根据文件名来判断,我们需要修改的应该是“powerpbc.mdb”文件。所以我们先选择这个文件进行初步修改,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文件。当然,修改前先复制一份到其它文件夹做备份。用Ultraedit打开这个文件,替换所有的“参考编号”为其它,如“参照编号”或“参一编号”,Ultraedit提示一共替换了79处,先保存,再运行pads layout看有没效果。这里就不贴图了,结果如我们所料,可以确认“powerpbc.mdb”这个文件就是我们所需要修改的文件。但是一共有79处,那一处才是我们要修改的呢?于是我们每5处改成一样,也就是前5处改成“参一编号”,接下来5处改成“参二编号”,当我改了30处以后,我想试一下效果的时候,pads提示出错,自动退出了。我只好用备份的文件还原回去,但是每次我使用一个处一处替换的方法进行行修改,pad都会提示自动退出,如果是全部都替换就不会。看来pads 在加载语言文件的时候会做一些检查或校验。到这个时候,修改进度被卡住了。

冷静的想了一下,也许可以从其它语言文件里找到正确的位置。不管怎么样,先试试再说看看看熟悉的英文版吧,先把语言切换到英文,看看元件标号显示的名称是什么?“Ref.Des.”,好,打开enu文件夹下的“powerpbc.mdb”文件,搜索“Ref.Des.”替换为其它字符,Ultraedit提示一共替换了2处,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我选择了其中一处可能性比较大的字符进行修改并运行,确认了字符串的位置。这个字符串处于”End ICDB Integration******************“后面,而且在文件的末端,应该比较好找。在中文的“powerpbc.mdb”文件里搜索"End ICDB Integration",一下就找到了,而且只有一处,位置和英文的差不多。一连串星号后面跟了个熟悉的“参考编号”,先改一下看看。经修改并验证,确认这个位置的“参考编号”就是修改元件标号时显示的“参考编号"文字。

仔细对比了中文和英文的这个位置的结构,发现“参考编号”和“Ref.Des.”都刚好占8个字节,它们前面和后面都是‘00',
文件结构看起来没有问题,接下来都不知道怎么改了。又想了好久,我决定试一下,英文的菜单文件覆盖中文的菜单文件,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会不会又提示错误并退出?但最终结果让我喜出望外,pads不但没有退出,而且在双击零件标号的时候,原来空白的下拉菜单不再空白,“Ref.Des.”占据了它。有了这样的结果,自然就有下一步动作,把中文菜单文件里的“参考编号”修改成“Ref.Des.”

最终运行的结果,成了,嘿嘿,成功的喜悦,你懂的。。。

双击零件标号后,第一个下拉菜单不再空白:

最后来总结一下修改方法:
1、用Ultraedit打开安装目录下“\9.5PADS\SDD_HOME\Programs\chs”文件夹下的“powerpcb.mdb”文件
2、查找"End ICDB Integration",不包含双引号,最终只会找一个结果,而且后面跟着一串星号。
3、把星号后面的“参考编号”修改成英文的“Ref.Des.”,保存再重新运行Pads Layout就可以了。

在此文发表的时候,听说Pads 9.5 update 1也是这两天发布了,不知道有没有修正这个问题。

网友A(2017-06-21):
太感谢你了,你的贴子也解决了我最近的困扰,本来想着重新安装,棒!

网友B:
为什么不把“参考编号”改为“参考.编号”,格式改为一样的或许就能解决。

网友C(2017-08-17):
我的刚发现,只要选了一次参考编号后,以后再修改,它就自动有了。并不要每次都选一下。

网友C:
谢谢。研究的很深入。

网友D(2018-07-18):
我来补充一下,
1. 查找时候 要勾选:“查找ASCII”
2. 改完之后是“Ref.Des..元件类?” DES后面是两个"."我第一次使用就是漏了一个“.” 。
再次感谢发帖人!!

网友E(2020-04-28):
非常实用的解决方案

网友F:
谢谢!辛苦了,研究的很深入。

网友G(2020-06-11):
感谢分享,我在使用中也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用英文版的。

网友H: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分享,学习了!

网友I(2020-08-11):
第二次改了!不错!

网友J(2020-12-22):
学习了,等安装好后也改一下。

网友K(2021-03-05):
感谢大神分享!!!   解决了很久的困扰问题

网友L(2021-07-01):
感谢楼主,目前我正在被这个问题困扰。谢谢楼主

网友M(2022-03-10):
谢谢分享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M:
楼主能自己修改脚本文件 让他显示出描述那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