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做多页图纸时,出现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1.Sch And Sheet1.Sch

楼主(2015-09-29):
有关protel 99se层次原理图建立网络表的问题

问题:

PROTEL中做多页图纸时,出现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1.Sch And Sheet1.Sch

我画了一个多张原理图的电路图,但进行电气检查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看到的能帮助我一下。

#1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1.Sch And Sheet1.Sch

#2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1.Sch And Sheet2.Sch

#3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1.Sch And Sheet3.Sch

答案一:

这个问题,高手一般是没时间回答的,还是本菜鸟来吧:
原因是原理图编号重复。解决方法有二:
1、Design---Options,在对话框的Orgnization的标签下,Sheet框里,修改编号。多张原理图,默认都是0,所以就报这个错了,
给每张原理图编不同的号就可以了。
2、这个error完全可以忽略,如果觉得碍眼,就Tools----ERC,把Duplicate Sheet Number的复选框勾掉,就不报这个error了。。。

答案2 :

图号重复了,工程中每张分图要用不同的图号.
修改方法,打开分图.按"D""O"键
或者 design-->options菜单.
organization标签.修改sheet number成不同的号码/
原来默认都是0。

答案3 :
首先关于层次图的创建有两种方法:1.自顶而向下设计;2.自低向上设计;不管那种设计方法,你必须清楚各个原理图之间的信号输入输出的关系.在各个SCH中要放置PORT;在主电路图中Sheet Symbol中要放置Sheet Entry;
这个问题,主要是没有对输入输出各个有关系的信号放置Port

答案4: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在一个工程下,所有的原理图纸,必须有唯一编号,编号没有关系,只要没有重复的就行。PROTEL 是不自动加编号的。其次,就是要规划好工程里的电路板和原理图,一般一张原理图,对应一块PCB。所以,在原理图中,就要事先想好,那些与其他电路图有联系的信号。比如电源板,要给很多板子供电,有多种不同电压。我用的是SIG引出的,在此类需要引出信号的元件,加PORT,这是用来在层次电路图上表示的,NETLABLE不行。注意就是PORT和NETLABLE,在同一个图也会产生电联系,所以你实现想好,没用的不要加。然好新建一个原理图文件,使用CREAT THE SYMBLE命令,就可依次生成每个原理图的方块图,然后在这张图中,用导线或者NETLABLE联系起来,就会产生电联系了。以后作ERC检查,你就会发现是对整个工程检查。
先画方块图后画原理图的做法,本人没用过。

答案5:
解决的方法很简单,Design->option->"Documeng options"->"organization"->"sheet"->"No"填入不同的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