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使用标准教程

楼主(2015-09-29):
很多新手在问示波器怎么用,苦苦寻找示波器的教程。以前用的大多是那种 很大台笨重的模拟示波器,调节非常麻烦,几十 M 的价格都要好几千,我也买不起, 所以至今是只见过猪走路,没吃过猪肉。现在都是数字时代了,现在的一台数字示波器 100M 的不到两千 MB 可买得一台了,小巧、彩色、而且可说像傻瓜式的,操作非常方便面,只 需测量时按下上面 AUTO 自动调按纽就行了。    实际维修运用中,用得最多的就是测量晶阵、时钟频率、检修 PWM 电路 及一些关键信号的捕捉,快速准确锁定故障点。今天闲来没事就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示波器 实际维修的运用及所测到的波形。
主演:安泰信 ADS1102C
配角:我是刚来的(杨老师)
首先先请主演先登场吧

第一:检修不触发故障主板时,可以用示波器测 32.768 和 25M(NF 的板)晶振是否起振, 非常直观,非常准确,有些人可能拍砖:“用万用表测晶振的两脚的压差不是也可以判断其 好坏吗?没错,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只对了一半,有压差只能初步判断是好的,实际维修中也 经常碰到有压差但不起振的故障,在没示波器下最好的方法就是代换一个。但如果我们有示 波器,测其晶振两脚,会有一个正弦波,且下面标有对应的频率数值没有偏移,那么晶振肯 定是好的。如图为实测 32.768 的波形
第二:在检修能上电不亮机故障时,首先就是测量主板各大供电是否正常,而如今的主板的 供电方式大多彩用了 PWM 控制方式,用它来检测 PWM 控制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也是比万 用表更准确更直观,正常工作时的波形为脉冲方波。如:如图为 CPU 供电电路的脉冲方波, 表明 CPU 电路正常工作

表明内存供电电路正常

桥供电正常

第三:对于主板不亮故障,如以上测完主板供电都正常情况下,就要检测主板各时钟是否正 常了。这时示波器的作用更明显了,它能非常准确的测出该点的时钟频率的数值,正常为一 个正弦波。万用表测也行,一般 33M 为 1.6V 左右,66M 为 0.6V 左右,100M 为 0.4V 左右, 只是个大概判断,当然没示波器来的准确。
如图为实测的 33M 频率波形(测量点可用打值卡上测,或在 PCI 槽 B16 测到)

    在实际维修中,一般判断主板有无时钟,测量这 PCI B16 和 BIOS 的 31 脚有正弦波则说明
时钟 IC 已正常工作,发出了时钟,主板时钟是正常的( 但不代表每一个元件的时钟都正常)
第四:此时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不跑 CPU 的话,我想每个维修人员都不愿修这种
板,因为连复位都有了,一般问题都出在细点的环节上,如总线故障啊,某个信号不正常、 引起的不亮机,修起来确实是够头痛的,一般换 IO,刷 BIOS,做桥咯,不行扔一边咯。
     但如果有示波器还是很好找到元凶的,正常时我们可在 BIOS 的 13.14.15.17 脚(为 LPC 脚), 会测到如下波形

     如果有此波形,说明 CPU 已经硬启动完成,并且可以正常发出寻址指令(也就是片选)选 择中 BIOS,调用它内部的 POST 程序去自检主板上的各个设备是否 OK,此时主板一般都 能跑码了,如果还是不跑码,一般通过刷写 BIOS 可以修复。
      反之如果没波形,说明 CPU 未正常工作,未能正常发出片选信号选中 BIOS,我们知道 CPU 的这个寻址指令首先是先到北桥,再经南桥,再经 LPC 或 SPI 总线到达 BIOS 的,所 以我们检修时可从后往前推,此时可测 PC IA34#的帧信号测有无如下波形

      有则说明选指指令到达南桥,若无,则问题出在前面,可能南桥到北桥的 HULINK 总线有 故障,或者 CPU 到北桥的 FSB 有故障,再或者 CPU,北桥,南桥工作条件末满足等等…. (其实此时还可以测下 CPU 和北桥通讯的 ADS#信号有无波形来判断 CPU 是否正常工作, 但此信号一般直连北桥,没图纸也不好测)
第五:对于能跑 CPU 档内存的板,可以用它来测内存的 SMBUS 总线是否正常,如OK会有以下波形:

和北桥通信的 AD 线是否正常,正常会有以下波形

第六:对于跑码正常不显显的主板,可以测 VGA 头的行场同步信号,如正常会有以下波形

卡…………….演示完毕,这是简单的介绍了下用示波器修主板的一些运用,希望对新手有 帮助。

网友A(2015-12-07):
学习一下,等有钱了再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