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 DXP DRC 规则错误,中英文对照

楼主(2015-09-29):
一、Error Reporting 错误报告 -
A: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Buses 有关总线电气错误的各类型(共12项) -

  • bus indices out of range 总线分支索引超出范围
  • Bus range syntax errors 总线范围的语法错误
  • Illegal bus range values 非法的总线范围值
  • Illegal bus definitions 定义的总线非法
  • Mismatched bus label ordering 总线分支网络标号错误排序
  • Mismatched bus/wire object on wire/bus 总线/导线错误的连接导线/总线
  • Mismatched bus widths 总线宽度错误
  • Mismatched bus section index ordering 总线范围值表达错误
  • Mismatched electrical types on bus 总线上错误的电气类型
  • Mismatched generics on bus (first index) 总线范围值的首位错误
  • Mismatched generics on bus (second index) 总线范围值末位错误
  • Mixed generics and numeric bus labeling 总线命名规则错误
B:Violations Associated Components 有关元件符号电气错误(共20项) -
Component Implementations with duplicate pins usage 元件管脚在原理图中重复被使用
  • Component Implementations with invalid pin mappings 元件管脚在应用中和PCB封装中的焊盘不符
  • Component Implementations with missing pins in sequence 元件管脚的序号出现序号丢失
  • Component contaning duplicate sub-parts 元件中出现了重复的子部分
  • Component with duplicate Implementations 元件被重复使用
  • Component with duplicate pins 元件中有重复的管脚
  • Duplicate component models 一个元件被定义多种重复模型
  • Duplicate part designators 元件中出现标示号重复的部分
  • Errors in component model parameters 元件模型中出现错误的的参数
  • Extra pin found in component display mode 多余的管脚在元件上显示
  • Mismatched hidden pin component 元件隐藏管脚的连接不匹配
  • Mismatched pin visibility 管脚的可视性不匹配
  • Missing component model parameters 元件模型参数丢失
  • Missing component models 元件模型丢失
  • Missing component models in model files 元件模型不能在模型文件中找到
  • Missing pin found in component display mode 不见的管脚在元件上显示
  • Models found in different model locations 元件模型在未知的路径中找到
  • Sheet symbol with duplicate entries 方框电路图中出现重复的端口
  • Un-designated parts requiring annotation 未标记的部分需要自动标号
  • Unused sub-part in component 元件中某个部分未使用
C: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document 相关的文档电气错误(共10项) -
conflicting constraints 约束不一致的
  • duplicate sheet symbol name 层次原理图中使用了重复的方框电路图
  •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重复的原理图图纸序号
  • missing child sheet for sheet symbol 方框图没有对应的子电路图
  • missing configuration target 缺少配置对象
  • missing sub-project sheet for component 元件丢失子项目
  • multiple configuration targets 无效的配置对象
  • multiple top-level document 无效的顶层文件
  • port not linked to parent sheet symbol 子原理图中的端口没有对应到总原理图上的端口
  • sheet enter not linked to child sheet 方框电路图上的端口在对应子原理图中没有对应端口
D: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nets 有关网络电气错误(共19项) -
adding hidden net to sheet 原理图中出现隐藏网络
  • adding items from hidden net to net 在隐藏网络中添加对象到已有网络中
  • auto-assigned ports to device pins 自动分配端口到设备引脚
  • duplicate nets 原理图中出现重名的网络
  • floating net labels 原理图中有悬空的网络标签
  • global power-objects scope changes 全局的电源符号错误
  • net parameters with no name 网络属性中缺少名称
  • net parameters with no value 网络属性中缺少赋值
  • nets containing floating input pins 网络包括悬空的输入引脚
  • nets with multiple names 同一个网络被附加多个网络名
  • nets with no driving source 网络中没有驱动
  • nets with only one pin 网络只连接一个引脚
  • nets with possible connection problems 网络可能有连接上的错误
  • signals with multiple drivers 重复的驱动信号
  • sheets containing duplicate ports 原理图中包含重复的端口
  • signals with load 信号无负载
  • signals with drivers 信号无驱动
  • unconnected objects in net 网络中的元件出现未连接对象
  • unconnected wires 原理图中有没连接的导线
E: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others有关原理图的各种类型的错误(3项) -

  • No Error 无错误
  • Object not completely within sheet boundaries 原理图中的对象超出了图纸边框
  • Off-grid object原理图中的对象不在格点位置
F: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parameters 有关参数错误的各种类型 -

  • same parameter containing different types 相同的参数出现在不同的模型中
  • same parameter containing different values 相同的参数出现了不同的取值
二、Comparator 规则比较 -

A:Differences associated with components 原理图和PCB上有关的不同(共16项) -
Changed channel class name 通道类名称变化
  • Changed component class name 元件类名称变化
  • Changed net class name 网络类名称变化
  • Changed room definitions 区域定义的变化
  • Changed Rule 设计规则的变化
  • Channel classes with extra members 通道类出现了多余的成员
  • Component classes with extra members 元件类出现了多余的成员
  • Difference component 元件出现不同的描述
  • Different designators 元件标示的改变
  • Different library references 出现不同的元件参考库
  • Different types 出现不同的标准
  • Different footprints 元件封装的改变
  • Extra channel classes 多余的通道类
  • Extra component classes 多余的元件类
  • Extra component 多余的元件
  • Extra room definitions 多余的区域定义
B:Differences associated with nets 原理图和PCB上有关网络不同(共6项) -
Changed net name 网络名称出现改变
  • Extra net classes 出现多余的网络类
  • Extra nets 出现多余的网络
  • Extra pins in nets 网络中出现多余的管脚
  • Extra rules 网络中出现多余的设计规则
  • Net class with Extra members 网络中出现多余的成员
  • Changed parameter types 改变参数类型
  • Changed parameter value 改变参数的取值
  • Object with extra parameter 对象出现多余的参数

【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Buses】栏——总线电气错误类型
(1)【Bus indices out of range】:总线分支索引超出范围。总线和总线分支线共同完成电气连接,每个总线分支线都有自己的索引,当分支线索引超出了总线的索引范围时,将违反该规则。 -
(2)【Bus range syntax errors】:总线范围的语法错误。总线的命名通常是由系统缺省设置的,但用户也可以自己命名总线,当用户的命名违反总线的命名规则时,将违反该规则。 -
(3)【Illegal bus definition】:非法的总线定义。例如,总线与导线相连时,将违反该规则。 -
(4)【Illegal bus range values】:非法的总线范围值。总线的范围及总线分支线的数目,当两者不相等时,将违反该规则。 -
(5)【Mismatched bus label ordering】:总线分支线的网络标号的错误排列。通常总线分支线是按升序或降序排列,不符合此条件时将违反该规则。 -
(6)【Mismatched bus widths】:总线宽度的不匹配。 -
(7)【Mismatched Bus-Section index ordering】:总线索引的错误排序。 -
(8)【Mismatched Bus/Wire object in Wire/Bus】:导线与总线间的不匹配。 -
(9)【Mismatched electrical types on bus】:总线上电气类型的错误。 -
(10)【Mismatched Generics on bus(First Index)】:总线范围值的首位错误。总线首位英语总线分支线的首位对应,如果不满足,将违反该规则。 -
(11)【Mismatched Generics on bus(Second Index)】:总线范围值的末位错误。 -
(12)【Mixed generic and numeric bus labeling】:总线网络标号的错误。采用了数字和符号的混合编号。 -
? 【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Components】栏——元件电气错误类型 -

(1)【Component Implementation with duplicate pins usage】:原理图中元件的管脚被重复使用了。 -
(2)【Component Implementation with invalid pin mappings】:出现了非法的元件管脚封装。元件的管脚应与管脚的封装一一对应,不匹配时将违反该规则。 -
(3)【Component Implementation with missing pins in sequence】:元件管脚序号丢失。元件管脚的命名出现不连贯的序号,将违反该规则。 -
(4)【Component containing duplicate sub-parts】:元件中包含了重复的子元件。 -
(5)【Component with duplicate Implementations】:在一个原理图中元件被重复使用了,该错误通常出现在层次原理图的设计中。 -
(6)【Component with duplicate pins】:元件中出现了重复的管脚 -
(7)【Duplicate Component Models】:一个元件被定义多种重复模型。 -
(8)【Duplicate Part Designator】:存在重复的元件标号。 -
(9)【Errors in Component Model Parameters】:元件模型中出现参数错误。 -
(10)【Extra pin found in component display mode】:元件显示模型中出现多余的管脚。 -
(11)【Mismatched hidden pin connections】:隐藏管脚的电气连接错误。 -
(12)【Mismatched pin visibility】:管脚的显示与用户的设置不匹配。 -
(13)【Missing Component Model Parameters】:元件模型参数丢失。 -
(14)【Missing Component Models】:元件模型丢失。 -
(15)【Missing Component Models in Model Files】:元件模型在模型文件中找不到。 -
(16)【Missing pin found in component display mode】:元件的显示中缺少某一管脚。 -
(17)【Models Found in Different Model Locations】:元件模型在另一路径而不是在指定路径中找到。 -
(18)【Sheet Symbol with duplicate entries】:方块电路图中出现了重复的端口。为防止该规则被违反,建议用户在进行层次原理图的设计时,在单张原理图上采用网络标号的形式建立电气连接,而不同的原理图间采用端口建立电气连接。 -
(19)【Un-Designated parts requiring annotation】:未被标号的元件需要自动标号。 -
(20)【Unused sub-part in component】:集成元件的某一部分在原理图中未被使用。通常对未被使用的部分采用管脚悬空的方法,即不进行任何的电气连接。 -
? 【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documents】栏——文档电气连接错误类型
(1)【Conflicting Constraints】:互相矛盾的制约属性。 -
(2)【Duplicate sheet numbers】:重复的图纸编号。 -
(3)【Duplicate sheet Symbol names】:层次原理图中出现了重复的方块电路图。 -
(4)【Missing child sheet for sheet symbol】:方块电路图中缺少对应的子原理图。 -
(5)【Missing Configuration Target】:缺少任务配置。 -
(6)【Missing sub-Project sheet for component】:元件丢失子项目。有些元件可以定义子项目,当定义的子项目在固定的路径中找不到时将违反该规则。 -
(7)【Multiple Configuration Targets】:出现多重任务配置。 -
(8)【Multiple Top-Level Documents】:多重一级文档。 -
(9)【Port not linked to parent sheet symbol】:子原理图中电路端口与主方块电路中端口间的电气连接错误。 -
(10)【Sheet Entry not linked child sheet】电路端口与子原理图间存在电气连接错误。 -
? 【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Nets】栏——网络电气连接错误类型 -
(1)【Adding hidden net to sheet】:原理图中出现隐藏的网络。 -
(2)【Adding Items from hidden net to net 】:从隐藏网络中添加对象到已有网络中。 -
(3)【Auto-Assigned Ports To Device Pins】: -
(4)【Duplicate Nets】:原理图中出现了重复的网络。 -
(5)【Floating net labels】:原理图中出现了悬空的网络标号。 -
(6)【Floating power objects】:原理图中出现了悬空的电源符号。 -
(7)【Global Power-Object scope changes】:全局的电源符号错误。 -
(8)【Net Parameters with no name】:网络属性中缺少名字。 -
(9)【Net Parameters with no value】:网络属性中缺少赋值。 -
(10)【Nets containing floating input pins】:网络中包含悬空的输入管脚。 -
(11)【Nets with multiple names】:同一个网络被附加多个网络名。 -
(12)【Nets with no driving source】:网络中没有驱动源。 -
(13)【Nets with only one pin】:一个网络只存在一个管脚。 -
(14)【Nets with possible connection problems】:网络中存在连接错误。 -
(15)【Sheets containing duplicate ports】:原理图中包含重复的端口。 -
(16)【Signals with multiple drivers】:信号存在多个驱动源。 -
(17)【Signals with no driver 】:信号没有驱动源。 -
(18)【Signals with no load】:信号缺少负载。 -
(19)【Unconnected objects in net】:网络中的元件出现未连接的对象。 -
(20)【Unconnected wires】:原理图中存在没有电气连接的导线。 -
? 【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Others】栏——其他的电气连接错误 -
(1)【No Error】:没有连接错误。 -
(2)【Object not completely within sheet boundaries】:对象超出了原理图的范围,可以通过改变图纸大小的设置来解决。 -
(3)【Off-grid object(0.05grid)】:对象没有处在格点的位置上。使元件处在格点的位置有利于元件电气连接特性的完成。 -
? 【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Parameters】栏——参数错误类型 -
(1)【Same parameter containing different types】:相同的参数被设置了不同的类型。 -
(2)【Same parameter containing different values】:相同的参数被设置了不同的值。-

网友A(2017-07-13):
你好,我想问下原理图message中出现好多有关off grid object 的错误该怎么去解决,我参考了百度中的做法,就去改栅格之后就行了,但下次再画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错误,您能帮我解决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