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走线规则设置

楼主(2015-09-29):
有朋友说pads layout布好局不会设置走线规则,比如默认线宽、安全线距等等,哪么我就截几个图片给大家看看吧!-
下图设置走线默认线宽!-
设置线与线及过孔、铺铜等相关规则参照下图设置就行了!-
下面是如何设置等长线及相关网络的走线规则-
首先按上图点NET 进入设置介面-
然后选中其中要走等长的网络点HISPEED 进入设置介面,如下图:-
填好相关设置后点OK 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要设置其中的某条网络的走线宽度可以选中要设置的网络后点CLEARANCE 进入设置!-
随手写写,如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探讨等等!-

网友A(2017-06-08):
可以向你请教一下如何布局吗?

网友A:
可以向你请教一下怎么规范的布局吗?

网友B(2017-09-14):
布局一般是模块化布局,先分类,按设计上的分好各部分,然后再具体考虑下哪些是模拟信号,哪些是数字信号,哪些需要特殊处理,然后再进行元器件合理化摆放,切记,先摆放,不要走线,。一般而言,布局摆放合理,走线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