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的页间连接符off page的标示符号尺寸形状怎么改?

楼主(2015-09-29):
pads logic中的页间连接符off page的标示符号尺寸形状怎么改?

在power logic下
tools/part edit
在part edit下:
file/open/(select type of e....)/(off-page types)/off-page 勾选/ok可以编辑了

楼主:
        PowerPCB丝印大小的全局设置怎么弄?(一次修改所有丝印的大小)
右键,选择Filter,再选择Labels(如果要选择其它的字体加Text).
再在板框对角一拉,Ctrl+Q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