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原理图设计规范

楼主(2015-09-29):
一、原理图的构成
原理图分为“封面、方框图、注解信息、图纸、电源管理及时序、版本升级记录”六个部分,所有的原理图都必须包括这六个部分。

1、封面
原理图的封面重点描述各张图纸的功能,对功能的描述要完整、简明扼要。此外,封面应包括如下内容:
1.1版权声明标准信息,必须在每页Titleblock都有;”PROPERTYNOTE:thisdocumentcontainsInformationconfidentialandpropertytoTopstarandshallnotbereproducedortransferredtootherdocumentsordisclosedtoothersorusedforanypurposeotherthanthatforwhichitwasobtainedwithouttheexpressedwrittenconsentofTopstar”1.2产品名称;
1.3原理图对应的PCB版本号,如“Ver:A”;1.4Design或Officialrelease的时间;
1.5功能模块内容及其对应的图纸页码表格;1.6设计、检查和批核人员的签名和签署日期;

2、方框图
方框图是用来简述设计的基本原理,同时描述各张图纸的功能,对功能的描述要简明扼要,任外重点描述各个功能模块之间的关系,包括如下内容:2.1简单的功能模块示意图;
2.2用连接线和文字说明来描述模块之间的主要连接关系;2.3各个功能块所在的图纸页码;2.4各个功能模块工作电源。
2.5电源部分方框图反映各个电源之间的生成关系。
3、注解信息
注解信息着重罗列了电源类型和地址信息,包括如下内容:3.1所有电源列表;3.2ACPI电源状态;
3.3SMBUS设备和地址分布;
3.4PCI设备和设备号、设备的IDSEL#、中断、仲裁等相关信息列表;3.5唤醒事件列表;
3.6其他的读图补充信息。

4、图纸
原理图的图纸部分是电路实现的具体方案,图纸的绘制应尽量美观,模块编排和分类清晰、可读性好、便于重复使用、风格统一。相关的元件尽量放在一张图上,能连线的尽量连线,尽量减少互连线的交叉,如果需要交叉才能连接的则用网络名称相连。图纸部分通常包括若干页的电路图,每页都有以下部分内容:
4.1从标准库提取的元器件,元件编号,vaule和footprint以及option属性。4.2信号线、信号线名即网络名。4.3信号线之间连接的节点。4.4.Layout特殊要求
1)元件摆放位置要求,设计环节为了保证设计初衷的落实,对相关环节的要求应该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
2)对于电流不小于50mA的网络一定要标明电流大小,如:14.7Amp,以方便CAD布局、布线和规定线宽。特殊线宽要求,需要标注。
3)信号的上拉下拉电阻、滤波电容等,尽量与相应的器件放在同一张图上,以方便CAD做PCB的布局。
4.5页间连接器和跨页连接的相应页号。
4.6TITLEBLOCK部分每页原理图的右下方都有TITLEBLOCK部分,所描述的内容有:
TITLE:为本页图纸的主要功能;
OrganizationName:Topstar;
DocumentNumber:填写产品名称;Designer:图纸的作者;REV:图纸版本号;
DATE:是图纸的Design或OfficialRelease时间;TitleBlock:Topstartitle;
本TitleBlock在Symbol库中已经作为一个元件来处理了,名字为topstar_title,工程师只要在Orcad-Option-Design-Template…-TitleBlock中按上面的设置,即可以在以后所有的新开的图纸中自动产生标准的TitleBlock。4.7标注,标注有文字,图形和列表等

5、电源管理及时序
包括Clockdistribution、PowerOnSequence&ResetMap、PowerOn/OffTiming、ACPIModeswitchtimings.
ClockDistribution应包含原理图中所有Clock的分布,应标明源端和终端及p连线关系,需要Crystal的芯片应该标明Crystal的工作频率。
PowerOnSequence&ResetMap应该指明各个模块或芯片的上电时序关系,从总体上描述了各个芯片和电源的上电要求。
PowerON/OffTiming包括AdapterMode和BatteryMode下的上电和关机时序,方便EC的编程和系统的Debug。
ACPIModeswitchtimings指出了系统满足ACPI协议需要做出的时序要求。如S0->S3->S0,C0->C2->C3->C0。

6、版本升级记录
版本升级记录包括从VerA开始的所有版本升级,也包括从“参考设计图”改造为VerB图纸时的更改记录。在原理图的末尾部分,应有单独的若干页是“版本升级记录”,内容包括:发现什么问题(问题的现象、根源),在某一页上修改了什麽,以利于检查和产品的更新。

二、原理图设计
1.、原理图设计软件
要求电子原理图一律采用ORCAD10.2CIS作为原理图设计工具,工程师不得采用其他软件来做项目原理图设计。
图片
2.、原理图页面设置
SCHEMATIC图纸的幅面不做特殊规定,我们建议不要用大于C号图纸的页面,以免打印出来的图形和文本太小。并要求工程师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不要自定义(CUSTOMER)图纸尺寸。要求原理图设计简洁易懂,功能清晰,易于阅读。

3、器件选择,摆放,编号和属性设置
3.1要求元气件必须全部直接来自于database,工程师只能从直接从database中选取元件。如果原理图来自于其他项目或其他的图面,必须删除PARTNUMBER,并且必须采用vaule来再连接一次database.对于标准库没有的器件,可先自行描述,并保持partnumber为空,待申请了新料件的PartNumber使标准库更新后,及时更改原理图。设计工程师必须在原理设计期间对元件选择准确把握,元器件必须具备至少三个个特征要素,即:插装位置(PartReference)和标称值(Value),Footprint。要求料件插装位置明确、使用什么物料也是明确的、唯一的,确定的Footprint如:有多种封装形式的器件,需要明确它的的封装形式。

3.2元器件件的选用
1)一般情况下,要求工程师不能选用singlesource,如有特殊要求,必须在总体方案设计中体现出来,并有采购工程师,工程师部门主管在内四个以上的工程师讨论决定。
2)在CIS库中选择器件,要求选用通用的,价格便宜满足性能要求的器件,connector必须在通用connetor库中选择,并尽量选用公用的connector。
3)普通的磁片电容,一般选择10V、25V两个电压等级的,一般情况下,不得选用其他电压等级的电容,选用X7R,X5R,Y5V三种材质。
4)选择能满足我们性能要求的,不要选用那些有更高性能,但有更高成本的器件。并使元件的种类尽量作到最少。3.3元件符号规则与管理
1)申建的原理图符号命名符合原理图符号命名规则,元器件符号的名称(NAME)将作为RD_CIS元器件信息库与OrCAD中元件库相关连的关键字段。对新的元器件符号应在TOP_DEVICE.OLB(在研发部服务器上)文件中创建,原理图符号命名规则,并且在申请PartNumber时SymbolNAME一栏中一定要填写这个名字,否则将链接失败,元器件将没有所需的信息,而无法从database中调用该元件。
2)元器件库(PartLibrary)的PART定义,包括:每一PIN的管脚编号输入输出属性、电平范围等,应严格按供应商提供的规格书(DATASHEET)正确定义,与规格书上的PINnumber与PINname一一对应。PINnumber在符号上排列顺序,对功能单一的,在48PIN以下的原理图符号,PINnumber排列按number顺序排列,对多功能的以及48PIN以上的,PIN可按功能来排列,把相同功能的PIN排在一起,按内部功能编号排列。
3)对于元件符号的外观要尽量按器件的物理外形来设计,尤其是connector,必须在原理图符号上表现出事物的外型轮廓,以便提高符号的可读性和避免设计出错。4)元器件符号的管脚编号的定义与Allegro的器件库的管脚编号一致,管脚的功能名称与管脚编号要一致。
5)在元件库(PartLibrary)添加一个元件时,尽量采用标准元件符号(Symbol)

禁止对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等因NAME或VALUE不同而添加符号。6)原理图上,除了EMC需要的建在SYSTEMBOM中的物料外,其他在PCBA制作的,以及实现结构要求,都必须在原理图上得到体现。
7)原理图中使用的元件只要是CIS元件信息库里有的器件必须从CIS库里调用(包括Sponge,PVC,RTCBattery,PCB,螺丝孔、调试点,EMI点等辅助料件)3.4CIS库的配置1)一般情况下,要求所有的工程师直接使用配置SIS库标准配置选项,所有工程师在“\控制面板\性能与维护\管理工具\ODBC\系统DSN”中直接选择CIS库中PART_DATABASE.MDB文件,在ORCAD下CISconfiguration下,直接选择CIS库文件夹下选择PART_DATABASE.DBC,不需要做其他设置改动。
2)在原理图绘制的时候,直接使用TOP_DEVICE库,也可以使用place菜单从database连接到我们TOP_DEVICE来选择元气件。如果直接用TOP_DEVICE库来放置元件,必须再连接一次database,以得到元件的其他参数属性。
3)原理图电源和地符号,电源统一采用圆形的电源符号,不得随意采用其他符号。地符号采用电源地和信号地,特别要求的地方,可以采用大地符号。对于用来显示在那些页有此电源的,采用off_page中的的电源符号。
3.5元件信息和partreference编号
3.5.1原理图中,元件必须显示PARTREFERENCE,VAULE,FOOTPRINT以
及option信息。如果没有option设置,则不需要显示option属性。
3.5.2对不同类型的元件,采用不同的partreference,需要遵循如下规则:
电容
C?:(磁片电容、电解电容)CN?:(排容)
CT?:(钽电容)电阻R?:(普通电阻)RN?:(排阻)RT?:(热敏电阻)
感性器件
L?:(叠层电感、功率、绕线电感)FB?:(磁珠)T?:(变压器)CHK?:(CommonModeChock)二极管
D?:(开关、肖特基二极管)LED?:(发光二极管)Z?:(稳压二级管)三极管与MOSFET:Q?:(三极管与mosfet)Regulator:U?:(Regulator)Chip:U?:(Chip)Crystal:Y?:(Crystal)Fuse:F?:(FUSE)Connector:
Socket?:(平面形插孔)Slot?:(长条形插槽)Button?:(按钮)

Switch?:(拨动开关)IDE?:(IDE接口)USB?:USB接口Conn?:(W2B、B2B、FPC等)Jack?:(DCJack、AudioJack等)DBport?:(DB接口)
注:其它没有提及的,按功能命名。ESD
ESD?:(所有与ESDGuard相关的器件)Misc
Gasket?:(EMI导电胶布)Cable?:(导线)PVC?:(防短路贴纸)Glue?:(固定粘块)Screw?:(螺丝)BOSS?:(螺柱)Model?:(电子模组)Lable?:
注:其它没有提及的,按功能命名。PCB
PCB?:(所有PCB)DesignPointTP?:(测试点)EMI?:(EMI调试点)J?(电路开路短路调试点)电源调试点根据具体的电源来命名。
3.5.3电源部分使用的器件,在partreference前加“P”,表明是属于是属于电源
部分的元气件,对其他独立小板和有独立设计需求的,可以根据需要在前加上一个字符,以便于原理图可以独立设计,然后和图而partreference而不产生重码.
3.5.4在开始进行元气件partreference时,采用ORCAD自带的功能,按图的
顺序,partreference按小到到大排列顺序,不能有partreference重。在一旦传网表后,则已经有partreference编号的器件,不能再改变其编号,一个已经编号的partreference,因为元件被删除,其留下的partreference也不能被新加入的元件使用。在LAYOUT完成后,工程师需要从GERBERfile文件中,把partreference更新到原理图中。3.6Option属性
须设置需要作Option器件的Option属性设置。即在该器件的属性里新增一个名字叫“Option”的Property其Value值来描述该元件应在什么情况下安装。在原理图设计预留,而不需要安装的,则直接给option属性附值”ns”,如磁珠与电感并联,而仅仅需要装磁珠时,并联的电感则需要增加OPTION属性,并附值为”ns”;如果是在不同功能中选择,或功能为可选的,为不同功能选择的,则option属性附值“XXX”,例AD1881A是属于WithAudio时需要安装的器件,则为其新增Option的Value值应命为AD1881A,如GIGALAN与100M网,作成可选的,属于GIGALAN的元件可写为”GIGALAN”3.7ROOM属性
器件的属性里必须需要新增一个名字叫“ROOM”的Property其Value值来描述该元件应在那个功能模块中。每一个功能模块命名一个Room名,Layout工程师根据Room来Placement元器件。选中器件,在“editproperties…”,“newcolumn”,“name”,写上Room。对在placement时需要摆放在一起的,把room的value编为同一个名字。为了不与软件其他特征字混淆,所有的value表示为“OCD_xxx”,要求OCD大写。
每一个功能模块必须有一个ROOM名,也可以有多个,器件在PCB板上摆在相近的位置,要求这些元件都要有一个相同ROOM名,CAD工程才能根据ROOM属性,把同ROOM属性的元件摆放在一起。没有要求摆放在一起的,不能使用相同的ROOM名,设计工程师必须在原理设计期间设置功能模块的ROOM名,ROOM命名需要遵循如下规律:
“OCD_”+“功能模块名”;“OCD”作为ROOM的特征码。必须大写如:OCD_CPUOCD_CPUTEMPOCD_MCHOCD_ICH4OCD_CK408OCD_CLKSSOCD_ECOCD_OVPOCD_DIMM1OCD_DIMM2OCD_AUDIOOCD_ACOCD_USB1OCD_USB2OCD_V1.25SOCD_V1.5SOCD_VCCCore3.9Footprint
1)Footprint是元件的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在原理图中必须显示出来。
2)对一个功能的器件有几个不同的footprint,设计工程师必须指定封装给CAD建footprint.确保原理图中的footprint与CAD工程师的一致,CAD工程师建立的footprint与工程师指定的缝装一致。
3)一个物理包装的器件,原理图分为几个part,相同的物理包装,需要采用不同Footprint名字。一个器件含两个part的,在单个part命名规则后面加S,含三个part的加T,含四个Part的,加F.如一个SO8物理包装的device,仅仅一个Part,Footprint为SO8_50_150.含两个Part的,编为SO8_50_150T.如果不存在相同的物理包装,但器件分为多个part,可以不加”S,T,F”之类的识别码。
3.10Value
VALUE是元件的一个基本属性,连接其他属性的关键字,只能采用DATABASE库中的,不能改动。如果DATABASE中没有,则可先自己改变一个其他元件的值来得到,但必须删除partnumber属性值。在加入到database后,再连接一次database.

4.网络设计
4.1为保证原理图的网表文件能被CAD工程师准确的阅读和理解,要求所有网络都要命名一个网络名对每一个网络,要求网络名是唯一的,不能与不同网络的器件使用同一个网络名,也不能一个网络存在两个或以上的网络名。
4.2设计工程师必须在原理设计期间对每一个网络选择合适的网络名,网络名应简单易懂,方便Layout工程师布线和他人的阅读,网络名至少考虑以下特征要素,即:总线信息、功能信息、电平信息、芯片信息等。原理图的网络名的命名,需要遵循如下规律:
总线信号表示方法:BUS_Netname[??:??],如H_A#[16:3]低电平有效信号:Netname#
CLOCK信号:CLK_netname,如CLK_ICH66,CLK_LANPCIHOSTBUS信号:H_netname,如H_D#[31:16],H_A20M#PCIEBUS信号:PCIE_netname,如PCIE_RXN0,PCIE_RXP0
MEMORYBUS:在经过串连电阻之前的网络名为M_netname,如M_DATA0,
M_CLK_DDR0,M_BS0#。经过串连电阻之后的网络名为M_netname_R,如M_DATA_R0,M_CB_R0
AGPBUS:AGP_netname,如AGP_GAD[31:0],AGP_GSBA[7:0]DVOInterface:DVO_netname,如DVO_CLK,DVO_D[11:0]DACCAHNELAC_netname,
如:DAC_BLUE,DAC_HSYNC,DAC_DDCACLKLVDSinterface:LVDS_netname,
如:LVDS_YAM0,LVDS_CLKAM,LVDS_VDDEN

HUBlink:HUB_netname,如HUB_PD[10:0]V-Link:VLK_netname,如VLK_LAD[7:0]PCIBUS:PCI_netname,
如:PCI_AD0,PCI_C/BE0#,PCI_REQ1#,PCI_FRAME#
PCIIRQ:INT_netname,如INT_PIRQA#,INT_SERIRQ
MIIPHY:MII_netname,如:MII_TXD0,MII_RXD1,MII_TXCLK,MII_RXERPowerManagementsignal:PM_netnam:如:PM_PWRBTN#,PM_PWROK,PM_SLP_S3#AC97link:AC_netname,如AC_BITCLK,AC_RST#,AC_SYNCLPCbus:LPC_netname,如LPC_AD0,LPC_FRAME#
USBport:USB_P?-,USB_P?+,如USB_P1-,USB_P1+,USB_OC0#IDEport:IDE_netname,如IDE_SDD0,IDE_SDIOR#RTCwell:RTC_netname
BIOSdatabus:BIOS_netname,如BIOS_A0,BIOS_D0
电源平面的命名:
+V*.*AL:AlwaysonpowerplaneatS0,S3,S4,S5.Shutoffatmechanicaloff.+V*.*:SuspendpowerplaneatS0,S3,ShutoffatS4,S5,Mechanicaloff.+V*.*S:SystempowerplaneatS0,shutoffatS3,S4,S5,Mechanicaloff.+VCC_core:CPUcorevoltage
其他未提到网络命名原则上以能够表述其功能的尽量简短明了的单词或缩写来表示,名字中只能采用字母,数字和“_”,“#”,不能使用其他符号,电源则还可以使用“+”,“.”两个符号。
4.3对数字电路部分,每一个网络必须给出唯一的网络名,对电源部分电路,可不用
把网络名标示出来。
4.4对同一个网络,不在同一个页图纸的,必须采用相同的网络分页符连接,分页符
本身就是网络名,不能存在分页符网络上同时存在其他网络名。
4.5对于电源网络,在一页中,采用电源符号来实现电源网络的标示。同时需要采用
分页网络符来标示,以便维修工程师方便查找电源连接到那一页。
4.6尽量减少网络的交叉,如果网络需要交叉才能连接,优先采用net名的连接方式
进行连接而不是采用交叉连接,以免在交叉点出现异常的节点。
4.7对于在技术上不能确定的设计方案,或一些不了解的技术,需要和各个相关部门以及其他工程师以及SE,部门经理共同讨论决定,在任何原理图设计过程中,不得对自己不清楚的技术,规则和要求做假设,要求工程师必须清楚是如何工作的,最少要求工程师明白,如何设计是不会错的。

5、原理图标注
原理图在功能上通过元气件和网络来实现电器连接,还需要标注信息帮助理解和使用,便于阅读与理解
5.1电流信息的标注,当设计要求PCB板上trace的电流超过50mA时,必须在原理图的线上标注电流值,标注需要完成,CAD根据标注可以知道线需要做多粗,已确保满足设计要求。
5.2对一些特别要求阻抗的走线,必须明确标明每一段走线的阻抗。可以直接在线上放置文字标注,也可以用非电气连接线引出进行标注。
5.3对一些不同的元件和不同的接法,会有不同的功能配置的,和要求配置的,必 须在图中列出配置和对应的功能选择信息。如,配置选择CPU的外频等信息
5.4更改原理图的标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新项目来源于其他项目的改动,需要标注,把变更的部分用圈圈起来,标注改动的原因和内容。原理图评审后的任何更改,需要进行标注,原理图第一次发布后的任何改动,都必须做出标注。对不同的版本,用不同的颜色的圈把改动的内容圈起来,对任何的改动,都要求采用圈圈起来,并用文字标注改动的原因和改动的类容。
5.5其他注意事项,对元件位置和排列方式有特别要求的,必须用文字标注。

6、原理图检查
原理图检查的主导思想是:按照产品设计要求,检查逻辑设计、接口电平、功耗、所选封装的正确性。根据元器件spec(考虑最坏工作情况)和所要求的工作原理和过程,检查设计图,不放过每一个可能与spec不符的和与原理不符的疑点。检查的目的是帮助设计者发现设计的不正确和不合理处,通过检查来保证逻辑设计正确性、一致性和以后工作的稳定性。对于后续环节来说,能够减少调试时间,增加PilotRun的一次成功率。是TimeToMarket的首要保证,也是Innovation起正面作用的首要保证。
逻辑图检查,由设计工程师自检与项目经理、经理检查结合,必须有二人以上检查。原理图草图设计完成后,设计工程师应保证完成以下几项检查:检查每个功能块和电路原理是否正确无误。
6.1ANNOTATE:完成将图中所有的元件的编号重新排列的工作,产生各张图纸上信号线页间连接关系的标注(AddInter-sheetReference)。
6.2CLEANSCHMATIC:主要检查SCHEMATIC中,线段、连接点、标注文字、模块的输入输出、元件等是否有重叠;
6.3ERC(ELECTRICALRULESCHECK):完成电气特性检查,如检查电路图中有没有未使用到的元件输入PIN、未标注的连线,或在不可连接的地方进行了连接;【注】为保证ERC检查的正确性,在电路图中,对器件的输入、输出特性的定义一定要正确,最好表示出明确的信号流向。
6.4在检查原理图时,同时编写“schematictrackinglist”
6.5在使用ORCAD自带的功能检查外,必须按”schematicchecklist”进行完整的检查,并作好记录,同时把schematicchecklist上传到PDM,并把其他的检查记录提交给主管检查和存档。

7、图纸的命名
原理图要求以ORCAD10.2CIS制作,每个产品以.DSN为结尾的文件命名。通常要求以“产品研发代号+原理图版本+功能名字或注解+时间”的方式给原理图文件命名。如“D23I+VerC+releasePCB+BOM+20040402A.DSN”,其中D23I是研发代号,VerC代表原理图版本,ReleasePCB+BOM为原理图的注解,20040402A表示原理图最后编辑时间。

三、原理图修改
原理图的修改包括从VerA开始的所有修改动作,也包括从“参考设计图”改造为VerA图纸时的修改。任何对原理设计的更改,设计工程师都要做修改笔记记录。

1、建立原始原理图的修改记录。
设计一个产品时,工程师从CHIPSET厂家(INTEL、SIS、VIA等)拿到最原始的图纸和资料(DesignGuide,ReferenceDesign,LayoutGuide等),然后修改、整理、革新等。修改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原理图的理解和消化,当理解了原理图的原理和功能,才能在此基础上修改乃至革新。修改后要做修改笔记,描述修改原因或遇到的问题、修改方案,以及结果。

2、建立样品调试原理图的修改记录。
在产品的样品调试阶段,此时的修改记录尤为重要,样品原理图的修改是根据在调试过程中电路不断经过完善和调整,原理、功能得到实践的验证。工程师在样品调试过程要作好完整的记录笔记,修改笔记要记录在调试中所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方案,必要时要有波形图加以说明。

3、建立小批量生产原理图修改记录。
产品在小批量生产阶段,会碰到许多的工程问题,同时也有技术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对电路和对元器件进行修改,小批量阶段做好修改记录,对顺利进行大批量生产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4、建立大批量生产原理图的修改记录。
大批量生产时应注意:元器件的变动和参数变动要随时做修改记录。
***上述笔记记录十分重要,是经验和教训的积累,是提高设计质量的有力保证。

5、修改原理图历史记录
对修改部分需要清楚描述更改内容和原因。

6、原理图修改进行标注
直接在图纸面注释,符合前面原理图标注规则

四、原理图发布
1.在布线前,设计工程师向CAD提交的原理图的硬拷贝(PDF档)和Layout
软件所需的网表文件。相关的LayoutGuide必须在此前提交,让CAD工程师有充裕的时间熟悉相关器件的Layout注意点;

2.原理图发放之前,
必须经过审核签字,没有经过审核签字的文档无效。
经理或项目负责人有责任对责任工程师所画的原理图进行DoubleCheck,从技术上、原理上以及逻辑关系上保证原理图的完整性、正确性,在成品之前预防设计上的疏漏,进而保证产品的质量,所以原理图须经过相关负责人的审核签字方能生效。

3.设计工程师在RELEASEGERBERFILE的时候,要
严格保证SCHEMATIC和PCBBRD文件的一致性(网表一致,Footprint正确)。

4.设计工程师在OfficialReleaseSchematic的时候,
要严格保证与Official电子BOM的一致性(位置、参数保持明确和一致)。正式OfficialRelease的原理设计,在研发部的DCC保存如下内容:Ⅰ磁盘文件****.DSN(实物在Server上保存)Ⅱ****.PDF文件Ⅲ打印出来的文档。
Ⅳ***.XRF.电子BOM文档,供工厂生产是ICT工程师使用

五、电子BOM的制作
电子BOM就是产品的物料清单,包括的信息如下:

1.电子BOM所包含的信息内容:
1.1.料号(PartNumber):产品有个料号,构成产品的所有料件都有料号。每一种器件必须有一个料号,一般一个料号对应于一个生产厂的一个器件(若不同生产厂的同一种器件用同一料号,则这些器件必须能无条件地互换,即:在储藏、生产、维修过程中不需专门控制);
1.2.料件的描述(Description):这是一个对料件的概括描述,比起料号更为直观;1.3.生产信息(Quantity,PartReference):料件在线路板上的位置,数量;1.4.采购信息(Secondsource):料件数量以及相应的替代料;1.5.产品信息:在适应不同的客户需求时需要不同的Option;

2.电子BOM的制作。
用标准化的原理图可以直接产生料件清单。在OrcadCIS产生电子BOM的设置中必须设置PartNumber、Description、Option三项属性为关键字(KEY),同时还要添加Side、PartReference、Quantity到输出项。这样所产生的Draft电子BOM中就包含了所有电子BOM所信息。工程师必须保证电子BOM中的主板料件的百分百正确性,具体操作以最新的《电子BOM编写作业指导》为准。3设计工程师在OfficialRelease电子BOM的时候,要严格保证OfficialSchematic的一致性(位置、参数保持明确和一致)。
注:最后的officialrelease电子BOM必须要重新从最终的原理图中直接生成,然后有DCC整理而成。对于单一source和采购时间长,困难的器件,必须先通知采购进行采购。
原理图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可读性、便于检查,检查需要仔细、严格。

六、固定电路的实际要求
1.电路在硬件设计上必须充分考虑软件在真个平台的共用性。最好能实现一个BIOS和EC能应用在同一个平台上所有的项目上。对不同平台上相同GPIO配置和功能实现,尽量作到能兼容,而不需要软件更改其配置信息。
2.RTC电路的设计
3.功放电路的设计,
4.PCBMARK的设计,
5.DEBUGCARD接口的设计
6.唤醒电路的设计
7.USB端口电路的设计
8.LCDVDD电路的设计
9.LCDconn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