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高速走线指南] 等长线规则设置

楼主(2015-09-29):
等长线规则(Matched Length Rules)
等长线用于对一组网络进行自动走线时的设置。你同时可以在下方的表格中
管理走线长度。
定义一组等长走线网络
在对象查看窗口中进行以下操作:
1、展开Nets Objects。
2、展开里面的Nets 项,在其目录中列出设计中所有的网络。
3、选中A00,其在工作区域被高亮。
4、Shift+鼠标左键选中A07。
5、将选中的nets 复制到Matched Length Net Groups 中。
6、将该分支展开可以看到产生一组新的等长走线网络。
结果:PADS Router 将其默认命名为MLNetGroup1。
7、将这组网络名称改为AddressBus 按Enter 确定新名称。完成等长走线网
络定义。
定义等长走线规则
1、选中等长走线网络组AddressBus。
2、鼠标右键选择Properties。
3、在属性窗口中的公差栏中填入200。在该组网络走线中最短走线和最长
走线相差范围为200mils。
4、选择Restrict length 打开长度约束栏。
5、在最小长度栏中填入2500,那么走线最小值设定为2.5 英寸。
6、在最大长度栏中填入3500,那么走线最大值设定为3.5 英寸。
7、选OK 完成等长走线规则设置。
长度管理器窗口中的长度数据栏随着走线的进行会实时的改变颜色。黄色为小于
最小长度,绿色为在长度规则范围内,红色为超出最大走线长度。
更多信息可参照PADS Router>Help
——————————————————————————————————————————

给你看个例子

1.        所有信号的容性负载为15pF@166MHz, 1.8V。所以所有的电容包括电路板的寄生电容要小于15PF;
2.        走线阻抗控制为45Ω-55Ω;
3.        走线分支尽量短;
4.        最长走线长度45mm;
5.        信号走线必需有参考层(GND或PWR平面);
6.        走线尽量在内层;
7.        尽量加强电源走线,去耦电容紧靠电源脚;
8.        DRAM芯片每个电源网络至少两个去耦电容;
9.        使用完整的地平面和电源平面为信号提供参考面。
●        Xm1DQS and Xm1DATA, Xm1DQM信号
Xm1DQS0 & Xm1DATA[7:0], Xm1DQM0一组,Xm1DQS1 & Xm1DATA[15:8], Xm1DQM1一组,Xm1DQS2 & Xm1DATA[23:16], Xm1DQM2一组,Xm1DQS3 & Xm1DATA[31:24], Xm1DQM3一组,每组之间布线长度偏差± 5.0mm。如果是DDR2内存偏差为± 1.0mm。
●        Xm1SCLK and Xm1SCLKn信号
1.        推荐使用星形拓扑;
2.        推荐差分阻抗为100Ω;
3.        Xm1SCLK & Xm1SCLKn布线长度偏差±1.0mm;
4.        Xm1SCLK(n) & Xm1DQS[3:0] 布线长度偏差± 10mm;
●        其它控制信号
1.        Xm1SCLK(n) & Xm1ADDR[15:0], Xm1CASn, Xm1RASn, Xm1CKE[1:0], Xm1WEn布线长度偏差± 10mm;
2.        地址信号(Xm1CKE[1:0], Xm1CSn[1:0], Xm1ADDR[15:0], Xm1RASn, Xm1CASn, Xm1WEn)推荐使用T形拓扑;
3.        不要靠近高速信号(Xm1SCLK, Xm1SCLKn, Xm1DQS(n)[3:0] and Xm1DATA),与其保持至少3W线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lazeroute 怎么布蛇形线

本身布不了蛇形线,要用 pads 带的 Blazeroutel 来布.Blazeroute 是 PADS 专用的布线
工具.用 Blazeroute 打开 pcb,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