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2015-09-29):
以硅管为例:

Rb=( Vb-Vbe)/Ib

基极限流电阻Rb由基极电流Ib决定,当用到基极限流电阻时的电路大都是脉冲开关电路,此类电路分两种情形来选择Ib。一种是将三极管作为控制元件,用来驱动电磁开关、继电器、或是作为下级电路的开启、关闭的开关作用。三极管在这类电路中工作于截止-饱和两种状态,并不计较开关时间、速度,称这类电路为饱和型电路。另一类是脉冲放大、高速开关电路,对开关时间、响应速度,如何减小存储效应等都很计较,这类电路不能工作于饱和区,称为非饱和电路。针对这两种情形来选择基极电流,先要引入一个过激励系数N,N=HFE*Ib/Ic。

饱和型电路中,为了使集电极可靠地进入饱和状态,基极电流Ib应大于Ic/HFE,通常取N=2,这样集电极电流就与Ib无关,近似由Vcc和RL决定(RL可以是集电极电阻或是电磁线圈的直流电阻),
这时:Ic≈Vcc/RL
Ib=Ic/HFE
Rb=Vin-Vbe/(2Ib) Vin为输入到Rb上的电压、Vbe为基极导通电压

非饱和性电路中,N通常要小于1,一般取0.9,便有:
Rb=Vin-Vbe/(0.9Ib)
所以要根据何种状态的电路来选择计算限流电阻。

-------------------------------------------------------------------------------------------------------------------------------
追问:
麻烦你帮我计算一下,用13007控制220伏40瓦的普通灯泡,看我算的对不对?谢谢了

回答:
13007的基极受控于什么?直接用集电极控制灯泡吗?

追问:
基极直接用整流过的220电压控制,直接用集电极控制灯泡,想做一个光控电路,用小功率8050三极管能不能吸收13007的基极电流?

回答:
用个小功率管完全可以吸收13007的基极电流,如果灯泡接的也是220V整流后的直流那就可以(不能接交流)。220V整流后不滤波的直流电压为99V,灯泡功率得整大点,取60W,电阻约为815Ω,13007的HFE取中间值=20,Ic=120mA,其基极电流为7mA左右,N取2,Vbe忽略,Rb=99/(2*7)=7.07KΩ,取标称值7.5K。

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