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独立键盘的程序 各位大侠 帮帮忙

楼主(2015-09-29):
#include <pi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__CONFIG(0x3B31);
void delay_ms(uint);
void init();
void scan();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can();
        }
}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a,b;
        for(a=x;a>0;x--)
                for(b=110;b>0;b--);
}
void scan()
{
                if(RB0==0)//独立键盘KEY0
                {
                        delay_ms(10);
                        if(RB0==0)
                        {
                                while(!RB0);//判断是否松开
                                PORTD=0x01;//LED灯第一个亮
                        }
                }
                if(RB1==0)
                {
                        delay_ms(10);
                        if(RB1==0)
                        {
                                while(!RB1);
                                PORTD=0x02;
                        }
                }
                if(RB2==0)
                {
                        delay_ms(10);
                        if(RB2==0)
                        {
                                while(!RB2);
                                PORTD=0x04;
                        }
                }
                if(RB3==0)
                {
                        delay_ms(10);
                        if(RB3==0)
                        {
                                while(!RB3);
                                PORTD=0x08;
                        }
                }
}
void init()
{
        TRISB=0xff;                        //独立键盘引脚配置
        TRISD=0;                        //LED灯引脚配置
        PORTD=0;                         //由于刚上电LED会无次序亮,所以先置低电平熄灭
}
请问各位大神,我这个视频是看郭天祥视频里写的,为什么实现不了按一个独立按键LED灯就随着亮呢,按键按下灯没反应,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天祥电子开发板。

网友A:
延时函数写错了,无符号整形永远大于0,进延时出不来,没细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延时函数写错了,无符号整形永远大于0,进延时出不来,没细看

还有延时函数都写错了,都对传x进行操作了,不知道你在干啥,a值一直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延时函数都写错了,都对传x进行操作了,不知道你在干啥,a值一直没变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楼主:
引用 楼主: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怎样子写也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