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PPTC)的使用

楼主(2015-09-29):
什么是自恢复保险丝

   PPTC 是英文单词的缩写: Polymeric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也称PolySwitch PPTC

    中文意思是:高分子聚合物正系数温度电阻,即:高分子正温热敏电阻

    严格意义讲: PPTC 不是自恢复保险丝。 Resettable Fuse 是自恢复保险丝。

在国内电子过流 / 过压保护行业,习惯用语把 PPTC 称为自恢复保险丝。二次电池用过流保护片,也是国内电子行业的习惯用语,因为电池用过流保护片外形像一片薄薄的长方形口香糖,故称为电池过流保护片用 PPTC  Poly Switch 高分子聚合物开关,也是 PPTC 另一种称呼。

自恢复保险丝/过流保护片/聚合物开关都是指PPTC

PPTC工作原理

PPTC是由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在高压、高温,硫化反应的条件下,搀加导电粒子材料后,经过特殊的工艺加工而成。

常温下,正常工作电流通过PPTC内部时,高分子聚合物与导电粒子材料高密度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结晶状的结构,此时PPTC处于低阻值的分子状态PTC工作正常内阻在 10m Ω --5 Ω之间。

PPTC两端出现短路/破坏性大电流时,串联中的 PPTC 消耗功率P=I2开始增大, PPTC 瞬间产生大量的热量,使 PPTC 内部高分子聚合物温度急速上升 , 导致急剧膨胀,同时开始结晶形成胶状体,导电粒分子健开始断裂,阻断由导电粒子材料形成的通路,此时 PPTC 内阻值达到KKΩ级数值。从而有效的限制短路电流/破坏性大电流通过 PPTC ,电路回路处于断开状态。此时 PPTC 处于高温高阻状态,经过有效试验 24 小时是时时处于高阻值状态。

  当故障电流排除后, PPTC 内部材料温度降低,高分子聚合物重新结晶,导电粒子材料开始导通。整个工作电路恢复正常。PPTC 自动恢复,无需人工更换。经过试验连续保护1万次不失效。又称万次保险丝。可以完全取代普通热熔断体。

PPTC的种类
    直插式:

          直插式PPTC长得像陶瓷电容随便拿一块PCB可能就看到很多,一不留神,可能还误认为怎么用这么多瓷片电容,其实PPTCPCB里面起短路过流保护的作用。
     贴片:

贴片式PPTC尺寸与1812的贴片电阻电容一样。
     薄带:

PPTC 在电源电路中是怎么设计安装的?
         PPTC串联 DC/AC 电源电路中。可以选择DIP 直插式或 SMD 表面贴装式。 PPTC无正负极性之分。因 PPTC 在保护状态下,表面温度高,要安装在通风状态下,对高温敏感的元器件不要与 PPTC 直接接触。

网友A:
和压敏电阻比较像!感觉是一个东西?

网友B(2020-02-18):
感谢 已学习 已做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