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下载方法详解

楼主(2015-09-30):
玩STM32,J-LINK仿真器固然很好,不够J-Link价格昂贵,还好STM32内部自带Bootloader,可以串口下载程序。本人觉得串口下载方式简洁,廉价,就一个USB-TTL转换器即可完成。
一.首先在能正常工作的最小系统板,开发板上将232电路调通,保证可用,就是无障碍的和PC通讯。然后将写好编译好的HEX文件载入下载即可,这里STM32的识别hex文件的,这点比LM3S系列的ARM强。首先要到网上下载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2.1.0_Setup串口下载的上位机软件,去ST官方网站去下载也可以。
  二.安装软件并进行相关设计

  确认你的串口设置OK,注意串口号对应即可。
三.连接下载
  点击Next, 注意当你单击Next下一步的时候,可能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
检查两个Boot引脚,应该是Boot0=1;Boot1=0(接地),设置完成,对MCU重新上电就可以。
继续Next.

?
连接OK,Next.

?
这一步将自动选择器件,然后NEXT.

?
在Download from file 中选择你的HEX文件,Next.
?

下载程序完成.

网友A:
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B(2016-01-13):
有用USB下载的软件吗?

网友C(2017-08-29):
线怎么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