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偶位计算请问有什么好方法能实现

楼主(2015-09-30):
最近在研究ID卡读写请问有什么好方法能实现将 五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每半个字节计算出其对应的奇偶位,然后将每半个字节加奇偶位共 5BIT排列成十行再对每列奇偶位计算,
最后在得到的55BIT前面加上 9个1 共得到 64BIT再每8BIT为一个字节分成8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呢?谢谢!
例子:
              //如下为 ID = 3000F94989 转码过程
                      111111111 --->九个头
                                       0011        0              3
                                       0000        0              0

                                   ---------------------------------------
                                       0000        0              0
                                       0000        0              0

                                ------------------------------------------
                                       1111        0              F
                                       1001        0              9

                          --------------------------------------------------
                                       0100        1              4
                                       1001        0              9

                             -------------------------------------------------
                                       1000        1              8
                                       1001        0              9

                           ---------------------------------------------
                                       1001        0      --->列奇偶位

转换结果为:0XFF / 0X98 / 0X00 / 0X07 / 0XA4 / 0X99 / 0X46 / 0X52

楼主:
昨晚我也搞掂了,也是有很多行语句呀
void clqo()//行列奇偶位计算 并将五个字节的十六进制转为卡的9个头及奇偶位共64位即 八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据
{
        uchar kk;
        for(kk = 0;kk < 5;kk++)//将五个字节的十六进制分开半个字节
        {
                Buf_RF_Data[kk * 2 + 0] = ID_Code[kk] >> 4;
                Buf_RF_Data[kk * 2 + 1] = ID_Code[kk] & 0x0F;
        }
        for(kk = 0;kk < 10;kk++)//计算每半个字节的奇偶位
        {
                Buf_RF_Data[kk] &= 0x0F; //先屏蔽高4位
                if(((Buf_RF_Data[kk] >> 3) + (Buf_RF_Data[kk] >> 2) + (Buf_RF_Data[kk] >> 1) + (Buf_RF_Data[kk] & 0x01)) % 2)
                {
                        Buf_RF_Data[kk] <<= 1;
                        Buf_RF_Data[kk] |= 1;
                }
                else //为偶数个 1 则补 0
                {
                        Buf_RF_Data[kk] <<= 1;
                }
        }
        for(kk = 4;kk > 0;kk--)//列奇偶位
        {
                Buf_RF_Data[kk] &= 0x1F; //先屏蔽高3位
                if(((Buf_RF_Data[0] >> kk) + (Buf_RF_Data[1] >> kk) + (Buf_RF_Data[2] >> kk) + (Buf_RF_Data[3] >> kk) + (Buf_RF_Data[4] >> kk)
                + (Buf_RF_Data[5] >> kk) + (Buf_RF_Data[6] >> kk) + (Buf_RF_Data[7] >> kk) + (Buf_RF_Data[8] >> kk) + (Buf_RF_Data[9] >> kk)) % 2)
                {
                        Buf_RF_Data[10] |= 1;
                        Buf_RF_Data[10] <<= 1;
                }
                else //为偶数个 1 则补 0
                {
                        Buf_RF_Data[10] <<= 1;
                }
        }
        Buf_RF_Data[0] <<= 2;
        Buf_RF_Data[0] |= 0x80;
        Buf_RF_Data[0] |= Buf_RF_Data[1] >> 3;

        Buf_RF_Data[1] <<= 5;
        Buf_RF_Data[1] |= Buf_RF_Data[2];

        Buf_RF_Data[2] <<= 3;
        Buf_RF_Data[2] |= Buf_RF_Data[4] >> 2;

        Buf_RF_Data[3] = Buf_RF_Data[4] << 6;
        Buf_RF_Data[3] |= Buf_RF_Data[5] << 1;
        Buf_RF_Data[3] |= Buf_RF_Data[6] >> 4;

        Buf_RF_Data[4] = Buf_RF_Data[6] << 4;
        Buf_RF_Data[4] |= Buf_RF_Data[7] >> 1;

        Buf_RF_Data[5] = Buf_RF_Data[7] << 7;
        Buf_RF_Data[5] |= Buf_RF_Data[8] << 2;
        Buf_RF_Data[5] |=  Buf_RF_Data[9] >> 3;

        Buf_RF_Data[6] = Buf_RF_Data[9] << 5;
        Buf_RF_Data[6] |= Buf_RF_Data[10];

        for(kk = 7;kk > 0;kk--)
        {
                Buf_RF_Data[kk] = Buf_RF_Data[kk - 1];
        }
        Buf_RF_Data[0] = 0xFF;                //9个头中的前8个1
        Buf_RF_Data[8] = Buf_RF_Data[9] = Buf_RF_Data[10] = 0;//这个可以不清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