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控制电机转速测量速度单片机程序,AD,PWM,测速,1602液晶

楼主(2015-10-01):
#include<reg52.h>//51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mg_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smg_we[]={0x00,0x04,0x08,0x0c,0x10,0x14,0x18,0x1f};//数码管位码
uchar code digit[]={"0123456789"};//定义字符数组数字
uchar disp[8];//存储拆开的数
uint cnt;//中断次数
uchar v;//电机0速度
uchar date,num,CYCLE,PWM_ON;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uchar flag;        //计满1秒钟标志位
uint i;
char j,k=5;
/////////
sbit PWM=P1^0; //pwm输出口
sbit rs=P2^6;//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w=P2^5;//读写控制信号
sbit e=P2^7;//使能信号
///////////////
void delay1()                //微秒延时
{;;}
/////
void start()                //I2C开始信号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
}
void stop()              //I2C停止信号
{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void respons()                //I2C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1();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1();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e)                //I2C写信号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1();
                sda=CY;
                delay1();
                scl=1;
                delay1();
        }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
uchar readbyte()                //I2C读信号
{
        uchar i,k;
        scl=0;
        delay1();
        sda=1;
        for(i=0;i<8;i++)
        {
                scl=1;
                delay1();
                k=(k<<1)|sda;
                scl=0;
                delay1();
        }

        return k;
}
void init1()                        //初始化
{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uchar read_ad(uchar channel)                //读取ad转换结果
{
        uchar num;
        start();
        writebyte(0x90);
        respons();
        writebyte(0x40|channel);
        respons();
        start();
        writebyte(0x91);
        respons();
        num=readbyte();
        stop();
        return num;
}

/////

void delay_50us(uint t)//50us延时函数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地址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10);
e=0;
}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10);
e=0;
}
//////
void init(void)//液晶初始化
{
  delay_50us(3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
void writeaddress(uchar x)//指定字符的实际地址
{

  write_com(x|0x80);//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void display_sym(void)//显示速度提示符
{
writeaddress(0x00);//写显示地址第一行第一列
write_data('v');//写数据v
write_data('=');//写数据=
}
//////
void dispose()//
{
disp[0]=v/1000;
disp[1]=(v%1000)/100;
disp[2]=(v/100)/10;
disp[3]=v%10;
}
/////////////
void display_val(void)
{
writeaddress(0x02);//写显示地址,第一行第三列
  write_data(digit[disp[0]]);//千
  write_data(digit[disp[1]]);//百
  write_data(digit[disp[2]]);//时
  write_data(digit[disp[3]]);//个
}
////////
void display_uint(void)//显示速度单位
{
  writeaddress(0x06);//第1行第7列
  write_data('r');//千
  write_data('/');//百
  write_data('m');//时
  write_data('i');//个
  write_data('n');//个
}
void initial()//初始化
{
TMOD=0x51; //定时器T1工作与计数器模式1,定时器T0工作于计数器模式1
RCAP2H=(65536-50000)/256;
RCAP2L=(65536-50000)%256;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T0=1;
TR0=1;
ET2=1;
TR2=1;
EA=1;

}
///////
void main()
{

init();
init1();
v=0;
CYCLE = 100;
initial();
cnt=0;
display_sym();
display_uint();
while(1)
{
num=num=read_ad(0);
PWM_ON=num;
TR1=1;
TH1=0;
TL1=0;
flag=0;        // 时间还未满1分钟
while(flag==0);        // 时间未满等待
v=(TH1*256+TL1)*60/20;        // 计算速度,每周产生20个脉冲
dispose();
display_val();
}
}
//////
void time2() interrupt 5//定时器T2中断服务程序
{
TF2=0;
cnt++;
if(cnt==20)
{
flag=1;
cnt=0;
}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定时1mS

if (count==PWM_ON)
    {
     PWM = 1; //灯灭
    }
  count++;
if(count == CYCLE)
    {
    count=0;
        if(PWM_ON!=0) //如果左右时间是0 保持原来状态
           PWM = 0;//灯亮

    }
        }

网友A:
什么东东呀?想看看

网友B:
有图和资料吗?分享出来,好东西就要分享。

网友C:
没图看着很吃力啊

网友B(2015-11-18):
楼主是用什么AD芯片

网友D:
楼主辛苦了,我正需要,最好再发个图好吗?

网友E:
最好上个图  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F(2017-06-20):
学习了,但是没图,就懵逼了

网友G(2018-02-01):
v=(TH1*256+TL1)*60/20;     这个怎么理解啊    我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呢    好心人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