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时钟制作

楼主(2015-10-01):
       采用四位一体数码管俩个,限流电阻4.7k欧,主控为STC89c52单片机。以下程序作为参考。实物图可以去相册里观看。
    呵呵,在编写这个程序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拿出来与大家共勉。
    刚开始我就把位定义的接口弄错,单片机怎么都不工作,看来看去终于发现刚开始就错了;之后发现我的时间走得比标准时钟快好多,可能我的芯片晶振更快吧,但怎么想真么不合理,那个后来我只好计算一下,只好把时钟改了;再之后我发现有时调节时和分时,秒针要等很久(大约一分钟)才工作,后来经过排查发现,当你调节时,如果正好等于time==16,那么time将继续增加,直至走到下一个16,。
本程序应用了定时器中断。
#include<reg52.h>

#define 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0=P3^1;
sbit k1=P3^0;

void timerconfiguration();
void digdisplay();
void clock();
void keydown();

unsigned char num[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state[10];
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d;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e;

void main()
{
    char k;
    for(k=7;k>0;k--)
        state[k]=num[0];
    state[2]=0x40;
    state[5]=0x40;
    time=0;
    a=0;
    b=0;
    c=0;
    d=0;
    e=0;

    timerconfiguration();

    while(1)
    {
        digdisplay();
        keydown();
        clock();
    }
}

void timerconfiguration(void)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1;
}

void dig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i=0;
    while(i<8)
    {
        switch(i)
    {
            case (0): LSA=0; LSB=0; LSC=0; break;
            case (1): LSA=1; LSB=0; LSC=0; break;
            case (2): LSA=0; LSB=1; LSC=0; break;
            case (3): LSA=1; LSB=1; LSC=0; break;
            case (4): LSA=0; LSB=0; LSC=1; break;
            case (5): LSA=1; LSB=0; LSC=1; break;
            case (6): LSA=0; LSB=1; LSC=1; break;
            case (7): LSA=1; LSB=1; LSC=1; break;
    }
        DIG=state[i];
        i++;
        j=10;
        while(j--);
        DIG=0x00;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ime++;
}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char q;
    unsigned char w;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number;

    if((k0==0) || (k1==0))
    {
        for(q=38; q>0; q--)
                for(w=100; w>0; w--);
        if(k0==0)
    {
                if(state[3]!=num[9])
        {
            c++;
                    state[3]=num[c];
        }
        else
        {
            c=0;
                    state[3]=num[c];
                    if(state[4]!=num[5])
        {
            d++;
                        state[4]=num[d];
        }
            else
        {
            d=0;
                        state[4]=num[d];
                        if(state[6]!=num[9])
        {
            e++;
                        state[6]=num[e];
        }
            else
        {
            e=0;
                        state[6]=num[e];
                        state[7]=num[1];
        }
                        if((state[7]==num[1]) && (state[6]==num[3]))
        {
                                for(number=7; number>0; number--)
                                state[number]=num[0];
                        state[2]=0x40;
                        state[5]=0x40;
            d=0;
                e=0;
        }

        }
    }
    }
        if(k1==0)
    {
                if(state[6]!=num[9])
        {
            e++;
                        state[6]=num[e];
        }
            else
        {
            e=0;
                        state[6]=num[e];
                        state[7]=num[1];
        }
                        if((state[7]==num[1]) && (state[6]==num[3]))
        {
                            for(number=7; number>0; number--)
                                state[number]=num[0];
                        state[2]=0x40;
                        state[5]=0x40;
                e=0;
        }

    }

        p=50;
       while((p>0) && ((k0==0) ||(k1==0)))
       {
            p--;
            for(q=38; q>0; q--)
                for(w=100; w>0; w--);
       }

}}

void clock(void)
{
    unsigned char number;
    if(time>=16)
    {
        time=0;
        if(state[0]!=num[9])
    {
        a++;
            state[0]=num[a];
    }
        else
    {
        a=0;
            state[0]=num[a];
            if(state[1]!=num[5])
    {
        b++;
                state[1]=num[b];
    }
        else
    {
        b=0;
                state[1]=num[b];
                if(state[3]!=num[9])
        {
            c++;
                    state[3]=num[c];
        }
        else
        {
            c=0;
                    state[3]=num[c];
                    if(state[4]!=num[5])
        {
            d++;
                        state[4]=num[d];
        }
            else
        {
            d=0;
                        state[4]=num[d];
                        if(state[6]!=num[9])
        {
            e++;
                        state[6]=num[e];
        }
            else
        {
            e=0;
                        state[6]=num[e];
                            state[7]=num[1];
        }
                        if((state[7]==num[1]) && (state[6]==num[3]))
        {
                            for(number=7; number>0; number--)
                                state[number]=num[0];
                        state[2]=0x40;
                        state[5]=0x40;
                e=0;
        }

        }
        }
    }
    }
    }
}

网友A:
刚好我也想做一个,多谢

网友B:
最近在看这方面的程序呢

网友C(2015-11-01):
竟然没有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