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见不到的东西-电子管的收音机

楼主:
这玩意估计以后很难遇到了,它的前辈是电子管的收音机,突然在网上看到,想起以前小时候朱峰家有台类似的收录机,放在他家卖钢筋的店铺里,音质非常好,记得那时候他家那台的磁头还是单声道的.几W的功率足以响遍整个街道 .那时候我还拿了一盒张国荣的<暴风一族>克放效果,那效果真是杠杠的.

网友A(2016-05-31):
满满的回忆!亲切!!

网友B(2018-06-20):
我小时候拆过一个差不多的,然后被当废品卖了

网友C(2020-05-04):
我玩过6N1、6P14、6J1,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满满的回忆

网友D(2020-06-17):
我是90后,读小学的时候家里面有一台,但是我不怎么会玩。后面被家人卖掉了,可惜啊

网友E(2021-04-28):
引用 网友C:
我玩过6N1、6P14、6J1,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满满的回忆

真正的"胆".
上面图片应该是晶体管的.

网友F(2021-06-30):
这是个卵蛋的电子管,

网友G:
这个应该是晶体管的。电子管的一般读不了磁带,只能读唱片

网友H(2021-09-14):
看照片不象是电子管。电子管用电量大,功率大。电源都是大功率变器。体积大,,另外能读磁带的得b复杂的电路呀,看照片不像!压

网友I:
90年代的时候家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收音和功放部分是电子管的,磁带部分是晶体管的。外型跟这台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J:
晶体管,晶体管,,

网友K(2022-01-26):
这是晶体管,不是电子管哦

网友L:
单卡收录音机吧,有收藏价值的哦!!!

网友M(2022-05-13):
我家以前也有一台。

网友N:
你这个应该是晶体管的收录机,不是电子管的!

网友O:
这是晶体管收录机,非电子管收音机。看来楼主是90后的

网友P:
我正在村里见过一个比床头柜还大的收音机,真是电子管的,喇叭右脸盆那么大

网友Q(2022-06-12):
收录机体积还这般娇小难道电子管技术进步到可以小型化了

网友L:
放到现在也是老化了,尤其是塑料的齿轮和橡胶皮带,成渣渣了。

网友R(2022-08-25):
我家还有那种放磁带的复读机

网友S(2022-12-15):
直流电子管1K2,灯丝电压1.2V,单管再生机,

网友S:
直流电子管1k2(5极管),灯丝电压1.2V,装过单管再生机,天津听到了黑龙江电台,,,难忘的回忆,,,,

网友L:
单卡收录机,看像国产的,里面的东西应该都老求了。

网友T:
可以肯定的是,这机器里不仅没有电子管,而且还有集成电路,甚至液晶屏之类的新玩易。

网友U(2023-01-30):
拆开了才知道啊,呵呵

网友V(2023-05-26):
70后满满的回忆

网友W:
我家以前就有 我小时候还拿它放过磁带。

网友X(2023-06-30):
引用 网友T:
可以肯定的是,这机器里不仅没有电子管,而且还有集成电路,甚至液晶屏之类的新玩易。

肯定不是电子管的,大约是80年代的产品,晶体管加小规模集成电路

网友T(2025-09-21):
有卡式录音机的时代,没可能用电子管的。
这一时代一般是小型集成电路和大功率晶体管的混合体过渡到集成度更高的。

网友S:
电子管收音机当年最普通的就是5管机(6灯机有调谐指示器,俗称猫眼6E1,或·6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