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sTc89c52rc为什么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5-10-01):
用原来的单片机可以下载(型号一样的),新买的就下载不了,一直提示“仍在连接中,请给mcu上电...

网友A:
假的吧,要去STC公司直接购买,网购的经常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B:
点击下载按键   然后给单片机复位一下  看看能不能下载

网友C:
我是在软件里换了芯片,用的是90的才行,要不然下载不成功

网友D:
单片机损坏了?

网友E:
下载程序的话需要先点击下载,再打开单片机开关,这样应该是行了

网友E:
不然还有可能是程序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然还有可能是程序不正确

用同一程序,另一块单片机可以下载运行的。估计新买的单片机有问题

网友F:
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开始以为是坏的,笔记本可以烧51,但是烧不了52,因为是几块钱的东西也就没有找麻烦了,自认倒霉吧,后来一次把电脑重新装了下系统,无意中拉了这个以为是坏的烧程序,结果还成功了,所有的都可以烧!所以你看看是不是操作系统问题,换个电脑试下,没准OK!

网友G:
估计是二手芯片,你下载前把p1.0和p1.1口与GND短接再下载试试吧

网友H:
你可以先下载STC官网最新ISP。然后先卸载管理器中的USB转TTL驱动。下载和你的电脑位数一样的最新驱动,在ISP中的菜单中找出你的单片机型号,最后记得检测单片机是你的RXT,TXD,的位置调换,在断开VCC,点击检测,再插上VCC供电,看一下,大部分都是驱动和下载小班,不兼容,最后就是看一下小板的指示灯如果有两个灯亮《必须和单片机链接》那表示不是单片机的问题,是电脑和小板的驱动不兼容。仔细检查,耐心思考,我的单片机也是在淘宝买的都没问题。

网友I:
TXD RXD 引脚换一下,保证地和电源,晶振,复位电路正确

网友J:
那个啥先断点  然后点下载  然后显示请给MCU上电再把电源打开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K:
记得冷启动哦

网友L:
有些实验板上烧不了C52,应该买S52,这样才可以在线编程

网友M:
看串口下载的两个端口是否接对了。

网友N:
看看串口是不是接对的,设置的和接的要一样

网友O:
我室友也面临着这种情况,他是这样解决的:重新下载了更高版本的ISP,  你可以向客服咨询一下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看看串口是不是接对的,设置的和接的要一样

我的也是下载不了

网友P:
后来发现是晶振被谁拔掉了

网友Q(2015-11-16):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R:
需要冷启动

网友S:
是不是串口转TTL电平电路不对啊??

网友T:
有很多都是坏的,上次我在某班宝已买一堆有好几个坏的,所以这些东西最好先检测一下先

网友U:
有的时候是软件的问题,你下个最新的试试

网友V:
重新上电,或重新入芯片,因为接触不良

网友W:
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下载器 串口有没有接错?

网友X:
用官方的下载器试试,还有就是 3.0 3.1 口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Y(2016-04-15):
我今天也遇到这情况,后来我把下载信号改成STC90C5XX系列就行了

网友Z:
你购买的是哪一种呢,有没有自动下载模块呢

网友AA:
换个最新的烧录软件试试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二手芯片,你下载前把p1.0和p1.1口与GND短接再下载试试吧

短接,然后呢?会有什么结果?请大神指导

网友AC:
应该是单片机有问题

网友AC:
单片机问题吧

网友AD(2017-01-02):
点击下载按键   然后给芯片供电

网友AE(2017-04-07):
我也遇到了写数据超时问题,已解决。看看STC89C52单片机上的信息,如果用的是STC89C52 351,下载时芯片选择时选STC89C52;如果用的是STC89C52RC 401,下载时芯片选择时选STC89C52RC/LE52RC;以此类推

网友AE:
普中下载写数据超时,或者STCISP下载一直检测单片机,等等问题,只要单片机好使,接线都没问题,一般都是因为下载时单片机型号选择错误。
我遇到的比如,用的STC89C52 351单片机,下载时芯片应该选择时选STC89C52;
                     用的STC89C52RC 401单片机,下载时芯片应该选择时选STC89C52RC/LE52RC;
             用其他单片机,用此方法找找对应的型号。

网友AF:
1、断脚;2、接触不良;3、假货

网友AG:
芯片型号要选对

网友AH:
冷处理一下

网友AH:
冷处理一下,或者改一下程序,或者买的不好,单片机也有问题

网友AI(2018-11-20):
我的下载继电器反复动作,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J:
是不是需要插拔啊

网友AK(2019-02-18):
我也是啊?

网友AL:
这种情况你要截图来看

网友AM:
51单片机下载程序很简单的,自己做的pcb板子的话,要注意焊接,千万别虚焊。
片子型号选择正确。就行了

网友AN:
从2015年到2019年还没下载完?晕!娃都打酱油了!

网友AO(2020-10-19):
可以用STC的下载软件点击 检测MCU选项 再通电,要是电路连接没错的话是,可以检测了单片机的型号了。之后再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AP:
多半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