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学习板通信指示灯亮但流水灯没反应

楼主(2015-10-01):
笔记本,STC89C52RC的学习板,用的USB转串口线,采用串口下载软件,实验过程中,可以通过烧录软件检测芯片和晶振的型号,冷启动后通信指示灯也会闪烁。但是流水灯没反应。程序如下(书上的例子):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uchar a;
void main()
{
           a=0xfe;
        while(1)
        {
                P1=a;
                a=_crol_(a,1);
                delayms(500);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A:
a=_crol_(a,1);这样试试a=a_crol_(a,1);还不行就把a=0x7f;或者a=a_crol_(a,1);

网友B:
是不是刚开始就有点问题呀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C:
拿你的程序,烧写成功的,能实现流水灯效果

网友D:
你的程序没有问题啊

楼主:
我也是才拿到的板子,然后在网上买得串口转换线。一开始简单的程序下载进去只是通信灯会闪烁,并且在stc-isp的检测mcu选项处也能检测到芯片的信号以及晶振的频率。但是多试了几次之后就没反应了,一直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所以我不太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各位大虾

楼主:
回复也要通过审核?

楼主:
刚刚打了好多,不知道去哪了。我再打一遍吧,555
我刚刚拿到的板子,以及买的串口线。板子里面之前有个程序,是点阵的,可以跑。然后我自己写了一个小程序,烧进去,通信灯闪烁,但是其余没反应,为了验证串口线的好坏,我在stc-isp那“检测mcu选项”,并且能检测到芯片型号以及晶振频率。但是连续下载几次后,stc-isp就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同时,通信指示灯也不再闪烁,而只是亮。各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该从何处着手解决呢?谢谢
主要问题是:

网友E:
把a=_crol_(a,1);   改成a=a<<1;  不就好了

网友F:
应该是延时出问题了吧,或者是端口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G(2017-01-01):
没烧写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