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单片机,各路大神这个程序哪里错了。只亮一个LED,不能流水点亮。

楼主(2015-10-02):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10ms (unsigned int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
  LED=0x01 ;
  while(1);
  {
    for(n=0;n<7;n++);
    {
         LED=(LED>>1);
         Delay10ms(100);
    }}}

网友A:
运行出错?

楼主:
只亮一个LED,不能流水点亮。

网友B:
延迟函数 只有声明了,却没有定义。看你的目的应该是流水灯效果,而你的程序实现的效果8个小灯全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迟函数 只有声明了,却没有定义。看你的目的应该是流水灯效果,而你的程序实现的效果8个小灯全亮。

要怎么定义?

网友B:
没有定义延迟函数,不影响编译,可能会出现警告
比如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y,z;
        for(y=x;y>0;y--)
        for(z=120;z>0;z--);
}
//主时钟12M 差不多1MS毫秒延迟

网友C: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这句可以不用,因为你没用到包含_nop_();和左右移动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方便书写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10ms (uint  z)//延时大约1ms
{   uint  x,y;
  fonr(x=z;x>0;x--)
  for(y=120;y>0;y--);
}
void main (void)
{
   uchar n;
  LED=0x01 ;//根据你的实验板IO口是输出高电平亮还是输出低电平亮
//LED=0xfe;//IO口输出低电平亮第一个
  while(1);
  {
    for(n=0;n<7;n++);//循环执行7次
    {
         LED=(LED>>1);//括号可以去掉
        LED=LED<<1;//左移
         Delay10ms(500);//可以加大延时看看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定义延迟函数,不影响编译,可能会出现警告
比如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x)

谢谢,通了。看看这个能精简吗?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unsigned char LED;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i;
     LED = 0xFF ;
     while(1)
{
      for (i = 0 ; i < 7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6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6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5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5 ; i++)
{
      P0 = LED ;
      Delay10ms(10);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4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4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3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3 ; i++)
{
      P0 = LED ;
      Delay10ms(10);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2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2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1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1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0;
      }
      for (i = 0 ; i < 7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7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6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6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5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5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4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4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3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3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2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2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1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1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7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clude"intrins.h"这句可以不用,因为你没用到包含_nop_();和左右移动函数
#define uchar u ...

谢谢,调通了。这个还能精简吗?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unsigned char LED;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i;
     LED = 0xFF ;
     while(1)
{
      for (i = 0 ; i < 7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6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6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5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5 ; i++)
{
      P0 = LED ;
      Delay10ms(10);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4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4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3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3 ; i++)
{
      P0 = LED ;
      Delay10ms(10);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2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2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1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1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0;
      }
      for (i = 0 ; i < 7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01;
      }
      for (i = 0 ; i < 7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6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6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5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5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4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4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3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3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2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2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1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1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for (i = 0 ; i < 7 ; i++)
{
      P0 = LED ;
      Delay10ms(5);
      LED= LED >> 1;
      LED = LED | 0x80;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网友C:
做花样流水灯可以上网找找很多的。多学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花样流水灯可以上网找找很多的。多学多练

多多指教,这是我第一个实验。

网友D:
for语句后面有个分号怎么执行下面的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or语句后面有个分号怎么执行下面的程序

我就说嘛,怎么没人注意到这么明显的错误,一眼就看到了

网友F:
延时函数在哪?

网友G:
这个没得延时的函数

网友H:
你赋值是0x01,也就是0000 0001,然后你右移干什么?右移肯定只亮一个灯,然后再熄灭。你改成左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