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矩阵键盘输入多位数

楼主(2015-10-02):
如何用矩阵键盘在数码管是那个输入多位数字?求教!

网友A:
1.先搞定矩阵键盘输入一位数的情况,要有按键检测和松手检测
2.定义一个 int  result=0;  result=最新输入数据+result*10;
3搞定

网友B:
扫描键盘,取出扫描值,取对应为数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