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5-10-03):
  接触单片机快两年了,不过只是非常业余的兴趣,实践却不多,到现在还算是个初学者吧。这几天给自己的任务就是搞定步进电机的单片机控制。以前曾看过有关步进电机原理和控制的资料,毕竟自己没有做过,对其具体原理还不是很清楚。今天从淘宝上买了一个EPSON的UMX-1型步进电机,此步进电机为双极性四相(后来才知道,四相和两相步进没什么区别的!!),接线共有六根,外形如下图所示:

拿到步进电机,根据以前看书对四相步进电机的了解,我对它进行了初步的测试,就是将5伏电源的正端接上最边上两根褐色的线,然后用5伏电源的地线分别和另外四根线(红、兰、白、橙)依次接触,发现每接触一下,步进电机便转动一个角度,来回五次,电机刚好转一圈,说明此步进电机的步进角度为360/(4×5)=18度。地线与四线接触的顺序相反,电机的转向也相反。

如果用单片机来控制此步进电机,则只需分别依次给四线一定时间的脉冲电流,电机便可连续转动起来。通过改变脉冲电流的时间间隔,就可以实现对转速的控制;通过改变给四线脉冲电流的顺序,则可实现对转向的控制。所以,设计了如下电路图:

C51程序代码为:
代码一
#include <AT89X51.h>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static unsigned int endcount;

void delay();
void main(void)
{
count = 0;
P1_0 = 0;
P1_1 = 0;
P1_2 = 0;
P1_3 = 0;

EA = 1;             //允许CPU中断
TMOD = 0x11; //设定时器0和1为16位模式1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H0 = 0xFC;
TL0 = 0x18;       //设定时每隔1ms中断一次
TR0 = 1;            //开始计数

startrun:

P1_3 = 0;
P1_0 = 1;
delay();
P1_0 = 0;
P1_1 = 1;
delay();
P1_1 = 0;
P1_2 = 1;
delay();
P1_2 = 0;
P1_3 = 1;
delay();
goto startrun;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设定时每隔1ms中断一次
count++;
}

void delay()
{
endcount=2;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

  将上面的程序编译,用ISP下载线下载至单片机运行,步进电机便转动起来了,初步告捷!
  不过,上面的程序还只是实现了步进电机的初步控制,速度和方向的控制还不够灵活,另外,由于没有利用步进电机内线圈之间的“中间状态”,步进电机的步进角度为18度。 二手步进电机的要注意,有些退磁比较严重,这个店还是比较好的,加到12V,步进的力气很大,用手拧不住!呵呵,算是帮这个店做个广告了O(∩_∩)O~所以,我将程序代码改进了一下,如下:
代码二
#include <AT89X51.h>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static int step_index;

void delay(unsigned int endcount);
void gorun(bit turn, unsigned int speedlevel);

void main(void)
{
count = 0;
step_index = 0;
P1_0 = 0;
P1_1 = 0;
P1_2 = 0;
P1_3 = 0;

EA = 1;              //允许CPU中断
TMOD = 0x11; //设定时器0和1为16位模式1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H0 = 0xFE;
TL0 = 0x0C; //设定时每隔0.5ms中断一次
TR0 = 1;          //开始计数

do{
     gorun(1,60);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H0=0xFE;
TL0=0x0C; //设定时每隔0.5ms中断一次
count++;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endcount)
{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

void gorun(bit turn,unsigned int speedlevel)
{
switch(step_index)
{
case 0:
     P1_0 = 1;
     P1_1 = 0;
     P1_2 = 0;
     P1_3 = 0;
     break;
case 1:
     P1_0 = 1;
     P1_1 = 1;
     P1_2 = 0;
     P1_3 = 0;
     break;
case 2:
     P1_0 = 0;
     P1_1 = 1;
     P1_2 = 0;
     P1_3 = 0;
     break;
case 3:
     P1_0 = 0;
     P1_1 = 1;
     P1_2 = 1;
     P1_3 = 0;
     break;
case 4:
     P1_0 = 0;
     P1_1 = 0;
     P1_2 = 1;
     P1_3 = 0;
     break;
case 5:
     P1_0 = 0;
     P1_1 = 0;
     P1_2 = 1;
     P1_3 = 1;
     break;
case 6:
     P1_0 = 0;
     P1_1 = 0;
     P1_2 = 0;
     P1_3 = 1;
     break;
case 7:
     P1_0 = 1;
     P1_1 = 0;
     P1_2 = 0;
     P1_3 = 1;
}

delay(speedlevel);
if (turn==0)
{
     step_index++;
     if (step_index>7)
       step_index=0;
}
else
{
     step_index--;
     if (step_index<0)
       step_index=7;
}

}

  改进的代码能实现速度和方向的控制,而且,通过step_index静态全局变量能“记住”步进电机的步进位置,下次调用 gorun()函数时则可直接从上次步进位置继续转动,从而实现精确步进;另外,由于利用了步进电机内线圈之间的“中间状态”,步进角度减小了一半,只为9度,低速运转也相对稳定一些了。
  但是,在代码二中,步进电机的运转控制是在主函数中,如果程序还需执行其它任务,则有可能使步进电机的运转收到影响,另外还有其它方面的不便,总之不是很完美的控制。所以我又将代码再次改进:
代码三
#include <AT89X51.h>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计数
static int step_index; //步进索引数,值为0-7

static bit turn; //步进电机转动方向
static bit stop_flag; //步进电机停止标志
static int speedlevel; //步进电机转速参数,数值越大速度越慢,最小值为1,速度最快
static int spcount;    //步进电机转速参数计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endcount); //延时函数,延时为endcount*0.5毫秒
void gorun();           //步进电机控制步进函数

void main(void)
{
count = 0;
step_index = 0;
spcount = 0;
stop_flag = 0;

P1_0 = 0;
P1_1 = 0;
P1_2 = 0;
P1_3 = 0;

EA = 1;             //允许CPU中断
TMOD = 0x11; //设定时器0和1为16位模式1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H0 = 0xFE;
TL0 = 0x0C;    //设定时每隔0.5ms中断一次
TR0 = 1;          //开始计数

turn = 0;
speedlevel = 2;
delay(10000);
speedlevel = 1;
do{
     speedlevel = 2;
     delay(10000);
     speedlevel = 1;
     delay(10000);
     stop_flag=1;
     delay(10000);
     stop_flag=0;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H0=0xFE;
TL0=0x0C; //设定时每隔0.5ms中断一次

count++;
spcount--;
if(spcount<=0)
{
     spcount = speedlevel;
     gorun();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endcount)
{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

void gorun()
{
if (stop_flag==1)
{
     P1_0 = 0;
     P1_1 = 0;
     P1_2 = 0;
     P1_3 = 0;
     return;
}

switch(step_index)
{
case 0: //0
     P1_0 = 1;
     P1_1 = 0;
     P1_2 = 0;
     P1_3 = 0;
     break;
case 1: //0、1
     P1_0 = 1;
     P1_1 = 1;
     P1_2 = 0;
     P1_3 = 0;
     break;
case 2: //1
     P1_0 = 0;
     P1_1 = 1;
     P1_2 = 0;
     P1_3 = 0;
     break;
case 3: //1、2
     P1_0 = 0;
     P1_1 = 1;
     P1_2 = 1;
     P1_3 = 0;
     break;
case 4: //2
     P1_0 = 0;
     P1_1 = 0;
     P1_2 = 1;
     P1_3 = 0;
     break;
case 5: //2、3
     P1_0 = 0;
     P1_1 = 0;
     P1_2 = 1;
     P1_3 = 1;
     break;
case 6: //3
     P1_0 = 0;
     P1_1 = 0;
     P1_2 = 0;
     P1_3 = 1;
     break;
case 7: //3、0
     P1_0 = 1;
     P1_1 = 0;
     P1_2 = 0;
     P1_3 = 1;
}

if (turn==0)
{
     step_index++;
     if (step_index>7)
       step_index=0;
}
else
{
     step_index--;
     if (step_index<0)
       step_index=7;
}

}

  在代码三中,我将步进电机的运转控制放在时间中断函数之中,这样主函数就能很方便的加入其它任务的执行,而对步进电机的运转不产生影响。在此代码中,不但实现了步进电机的转速和转向的控制,另外还加了一个停止的功能,呵呵,这肯定是需要的。
  步进电机从静止到高速转动需要一个加速的过程,否则电机很容易被“卡住”,代码一、二实现加速不是很方便,而在代码三中,加速则很容易了。在此代码中,当转速参数speedlevel 为2时,可以算出,此时步进电机的转速为1500RPM,而当转速参数speedlevel 1时,转速为3000RPM。当步进电机停止,如果直接将speedlevel 设为1,此时步进电机将被“卡住”,而如果先把speedlevel 设为2,让电机以1500RPM的转速转起来,几秒种后,再把speedlevel 设为1,此时电机就能以3000RPM的转速高速转动,这就是“加速”的效果。
  在此电路中,考虑到电流的缘故,我用的NPN三极管是S8050,它的电流最大可达1500mA,而在实际运转中,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当转速为1500RPM时,步进电机的电流只有90mA左右,电机发热量较小,当转速为60RPM时,步进电机的电流为200mA左右,电机发热量较大,所以NPN三极管也可以选用9013,对于电机发热量大的问题,可加一个10欧到20欧的限流电阻,不过这样步进电机的功率将会变小。

  由于在下浅薄,错误和问题难免,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2015-12-26):
楼主会用汇编语言吗?

网友B:
步进电机的控制还是需要技巧的,跟直流电机完全不一样

网友C(2016-03-06):
楼主可以详细解释电机实物图与线图吗

网友D(2016-06-30):
图片有点不清晰哎!

网友E(2017-12-01):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F:
很好,受教了,共同学习。

网友G(2018-01-14):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H:
最近刚开始准备做点小东西,初步计划先整合步进电机和超声测距报警器,
1) 用步进电机控制小车前进,
2)距离障碍物一定距离时(如10cm)停下,
3)然后向反方向运动
4)距障碍物10cm再停下,再反方向
。。。。
所以,正在学习步进电机相关内容和程序。本贴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

有个小问题,怎么有的教材里通过对P1的第四位赋值来实现角度的转动呢?和该贴有什么不同吗?
请大家不吝指教。谢谢啦~

网友I(2018-05-16):
受益匪浅

网友J(2019-03-31):
非常好。试了下

网友K(2020-02-18):
很不错 还没研究步进电机 不过看完之后 有了一些印象 方便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