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延时怎么算?

楼主: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是我在教程里看到的,不明白怎样算出时间。

网友A(2015-10-16):
1*38*130*单条指令时间周期

网友B:
直接设置断定测试一下时间看看

网友C:
38*130*单条指令时间周期

网友D:
对,直接在keil里面仿真,设置断点,计算执行所需时间,这种软件延时,用c写的计算大多不准,都是大概的,直接调试最准。

网友E:
刚刚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E:
下载器可以生成延时函数。

网友F:
在keil里面仿真,在这段语句前后设置断点,看这条语句执行的时间。

网友G:
总的循环次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I:
1乘38乘130,大概是38毫秒。延时时间比较短

谢谢,1*38*130 怎么来的?

网友I:
1乘38乘130,大概是38毫秒。延时时间比较短